关于keil MDK 6和5版编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
我在将使用旧版项目升级到新版后,发现程序不能顺利执行了,通过查找原因竟然是因为使用的MKD 编译器版本不同造成的。旧版使用MDK 5版编译通过,工作正常,新版使用MDK 6版编译通过,但是工作不正常了。旧版使用MDK 6编译也工作不正常。

通过查找问题出在函数指针上面,编写了下面的验证程序段复现问题,

//声明代码
#define inx_1st  0
typedef uint16_t (*fun_cmd)(uint16_t,uint16_t);

const fun_cmd  cmd_list[]={cmd1,cmd2}

//调用代码
fun_cmd  cmd_task = NULL;

cmd_task = cmd_list[inx_1st];//动态的调用,由程序执行决定
result = cmd_task(0,0); //MKD 6 编译无法调用成功

//函数声明
/*  none cmmand */
uint16_t cmd1(uint16_t x,uint16_t y)
{
	g_val = 1;
	return 0;
}

/*  none cmmand */
uint16_t cmd2(uint16_t x,uint16_t y)
{
    g_val = 2;
	return 0;
}

该段程序无论MKD 5或6 都可以通过,但是6版却不能工作,调试时也无法中断执行,感觉MDK 6版似乎把程序体给优化掉了,只是简单的返回就不执行程序体里的内容了,因为都能够编译通过,而且能够执行,所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哪里的声明出问题了。

网友A:
哪个版本稳定就用哪个版本的编译器吧,编译器内部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你也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稳定就用哪个版本的编译器吧,编译器内部的工作是怎么样的你也不清楚。

我主要是想知道是不是我的程序代码是否规范,如果因为编写C代码不规范造成的问题就好好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是想知道是不是我的程序代码是否规范,如果因为编写C代码不规范造成的问题就好好去学习

我看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函数指针被调用,是不是MDK 6对函数指针调用要求比较高。

网友:
uint16_t cmd1(uint16_t x,uint16_t y); 前置一个声明试试

网友:
或者加static

网友B:
我奇怪是都能编译过去,说明语法应该没有问题,我感觉象是优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奇怪是都能编译过去,说明语法应该没有问题,我感觉象是优化的问题。

看你的優化等級多少啊,可以調整不優化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奇怪是都能编译过去,说明语法应该没有问题,我感觉象是优化的问题。

是有可能,你这都是可以静态求值的东西。你把优化关掉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搞清楚了,就是优化搞的事,通过降低优化-O2,就可以避免了,默认为-O3,最高优化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