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屏与stm32f103c8t6矩形填充的问题?

楼主:
现在就是我按键调节灯的亮度值要显示到迪文屏上,然后这个屏幕开机页面和背景页面都能显示出来,但是矩形填充一直没有出来,这程序是由什么问题吗?我按照参考的矩形指令发送,不能显示,会出现开机页面和背景页面不停的来回切换,然后矩形填充也没出来,问了技术人员,他们的屏幕连接电脑,串口发送指令是可以显示的,而且也只需要这两个指令就可以了,这程序应该怎么修改才能实时显示出来?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最好去迪文官网论坛问问。

网友B:
连接电脑,串口发送指令是可以显示的,那问题就处在你用单片机发送的串口指令上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脑,串口发送指令是可以显示的,那问题就处在你用单片机发送的串口指令上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咨询迪文的技术人员,他们说我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我按键按下去显示亮度值,屏幕上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最好去迪文官网论坛问问。

咨询了  没有结果  所以来求助这边的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咨询迪文的技术人员,他们说我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我按键按下去显示亮度值,屏幕上就是没有 ...

你的程序在一直串口发送同一个命令,你好好设计一些逻辑吧,不要再while中一直执行,你给串口屏一直发送命令会不会异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