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PWM(STM32G030F6P6 Tested)之坑

楼主:
硬件:STM32G030F6P6

软件环境:STM32CubeIDE

实现功能:RCR定数量PWM输出

STM32CUBE正常配置硬件,TIM1_CHANNEL2,ONE_Pulse Mode

主程序主动开启时钟、中断: (过去一直这么用没有问题,今天就是不行!!!)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这句有的说放在开启中断后,有的说在前,测试发现应该放在前面,否则输出脉冲数少了。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1, TIM_CHANNEL_2);

怎么都进不了下面的中断,但同样的程序,改成TIM3就可以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做了各种排列组合,结果发现需要同时(!!!!!?????)启用下列函数,才能正确进入中服务(重点是以前从来没这么用过!!!)

__HAL_TIM_ENABLE_IT(&htim1, TIM_IT_UPDATE);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1, TIM_CHANNEL_2);

也许这就是研发——从一个又一个的坑里趴出来,外人看上去以为你在走平路。

另外发现一个好用的功能,给大家分享以下:

固定个数的脉冲输出,可以采用PWM 的 ONE_Pulse Mode 方式,

通过:

    TIM1->RCR = pulse 根据需要修改脉冲数量

    TIM1->ARR = 1/f  修改频率

    TIM1->CCR1 = du  修改脉宽

非常方便,也好记。可以不采用中断方式。

网友:
另外,这个芯片有发现另一个问题:
TIM1用的时钟是ABP,而TIM17用的确实SYSTCK,这么神奇!而且时钟树和基本资料上看不到这个差别,看上去都是2M,结果实际上一个是2M,一个是8M!!!
试验发现:另外,这个芯片有发现另一个问题:
TIM1的CHANNEL-1 PWM输出前后均为中间电压(1.3-1.5V左右),不是应该是零或者3.3吗?
试验发现:
只有TIM1的CHANNEL-1是这样,后来测试,用CHANNEL-2和CHANNEL-3同时用也不行!

但CHANNEL-2和CHANNEL-4同时使用都是正常的。神奇的芯片,难怪有那么多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