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元件是什么名字

楼主:
万能的坛友们,各位在设计PCB时,有没有遇到过需要板子上焊接,可以插香蕉插头的接线柱需求,那种接线柱叫什么名字,最小尺寸是什么?

或者说是测试口,方便从信号源引线进去插接,平时不用,就标定时用的。

网友A:
香蕉插座的插孔直径通常设计为4mm,以适配标准4mm香蕉插头

网友B:
朋友,我想找在PCB焊接的标定口,方便插信号源的线,这个是面板安装的标定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香蕉插座的插孔直径通常设计为4mm,以适配标准4mm香蕉插头

有没有在PCB上焊接的,方便信号源引线进去,但是不想用连接器,本身空间就不够。

网友:
PCB上画一个接线柱的封装,然后把接口拧上去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想找在PCB焊接的标定口,方便插信号源的线,这个是面板安装的标定口

PCB上打孔,焊盘和螺丝连接,旁边还有焊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PCB上焊接的,方便信号源引线进去,但是不想用连接器,本身空间就不够。

画个大一些的焊盘,直接将导线焊上不行吗?

网友:
整一个电路板表贴圆螺母柱也是可以,不一定非要那种香蕉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