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某米的拖线板质量堪忧啊,还好我直接修好了

楼主:
之前在网络上参与抽奖抽中了一个某米的拖线板,六位带有USB感觉甚是不错,

放在床头柜手机平板充电颜值也高头也多。

奈何用了也就几个月吧,

自动断电,一充电就自己跳了

起初我以为是充电器坏了,换了头还不好使。

也确实忙了点就搁置在那了

这几天收拾家拿出来,一看这不是好好的吗,不行就修修看

取下底下的橡胶堵头看到这个螺丝是三角形的

说实话这是为了不让别人维修啊

这么自信的吗?

还好我有多合一的组合螺丝刀,拧下螺丝后盖真的特别紧,卡扣也非常多。

翘了半天才拗开,靠近线的地方都好几道划痕了

顺着卡扣一点点拗开后盖终于撬开了下来

说实话,我没想到送的一个礼品的内部却是这么复杂

铜也十分厚实,电路板子看起来还可以

检查了一番没发现明显的烧痕,也没有糊味

江湖四大法宝-望闻问切都没看出啥毛病

果断搜了度娘,发现同款的毛病巨多无比

贴个原帖结论,初步看是安规电容失效了,导致拖线板自动进入了保护模式切断电源。

https://post.smzdm.com/p/a3099l9n/

我一看这一模一样的问题,我就果断跳接了线直接连到金属铜上,把这个坏了的保护跳过不就得了。

棕线火线,蓝线零线,看好左零右火直接焊好完事。

 经过测试插座没得问题,USB三个孔也是好的,充电不受影响。

总结

颜值不错,但是质量确实不咋地,搜了看网上大面积的反馈差评。应该是设计缺陷导致的。

至于为何这个漏保护会出现问题,我也不得而知,而且搜索也没搜到相关的帖子啥的。

能用就行,自己动手,

网友:
我的小米插排也是自动跳,也是类似楼主这么维修的,小米的插座用料还行,但是电路设计的就不行了。

网友A:
还一个拼多多10元买来的老是断电。躺在那里还没修。

要不就要很便宜的,要不就   公牛

网友B:
插座这种安全性的东西,还是搞个专业搞插座的牌子好点,尤其有小孩子的家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这种安全性的东西,还是搞个专业搞插座的牌子好点,尤其有小孩子的家庭。

是的,不过啊 小孩子只要教给他上心了就没啥问题。除非那种作死的

网友C:
我的一个插线板也是有点问题,一直接用USB供电就吼叫

网友:
从图片上看,用料还是真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插线板也是有点问题,一直接用USB供电就吼叫

吼叫我直接笑了出来哈哈哈。

战吼:当一根USB插入时候,嗷一嗓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一个拼多多10元买来的老是断电。躺在那里还没修。    要不就要很便宜的,要不就  & ...

公牛确实不错,问题是现在市面上太多太多假公牛的了。买的时候擦亮双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吼叫我直接笑了出来哈哈哈。 战吼:当一根USB插入时候,嗷一嗓子

不是嗷一嗓子,是一直吼,估计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插线板也是有点问题,一直接用USB供电就吼叫

是电感的那种吼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电感的那种吼叫吗?

听着是,不然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器件会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着是,不然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器件会叫啊

电感叫感觉挺常见,我们设计的一些板子也能听到电感发出一点点声音。

网友E:
小米系列的家电就一直没敢用过,怕踩雷,身边用过的人反馈说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或者直接宕机了。也不知道是设计不良还是品控不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系列的家电就一直没敢用过,怕踩雷,身边用过的人反馈说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或者直接宕机了。也不知道 ...

这款好像是设计问题,那个安规电容很多人都有问题

如果是品控,我相信应该是批次问题。

不会每批次都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系列的家电就一直没敢用过,怕踩雷,身边用过的人反馈说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或者直接宕机了。也不知道 ...

说起品控

我18年小米6X,最近刷了root,删了一堆没用的,然后装了王者,打起来也没啥压力。

但是好友的同型号已经开不开机三年了。

品控真是因人而异

网友:
如果同是安规电容故障,那不是设计问题,是零件筛选问题。

网友:
如果同是安规电容故障,那不是设计问题,是零件筛选问题。

我看网上好几个帖子都是这个电容,您说的对,八成批次问题导致插线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