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车规MCU FM33FT0A 系列】--FreeRTOS移植

楼主:
        复旦微FM33FT0x6A是基于ARM Cortex-M0的低功耗MCU,384KB程序flash、 8KB数据flash和32KB RAM,资源上是可以移植FreeRTOS的,下面介绍其移植过程并流水彩灯任务测验。
1.FreeRTOS源码准备

        这一部分是系统通用的,可以在官网下载到。这里使用FreeRTOS V9.0.0,通常用的很多的版本。网址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rtos/files/FreeRTOS/

图1:FreeRTOS源码获取

2.文件选取及工程添加

        选取资源包里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2:使用到的资源文件

        将源文件添加到工程如下图所示,并添加头文件路径。

图3:FreeRTOS工程文件添加

3.代码修改移植

        SVC_Handler、PendSV_Handler、SysTick_Handler在裸机程序是若定义,如下图。

图4:弱定义中断

        在 port.c 文件中已经实现 xPortPendSVHandler()与 vPortSVCHandler()函 数,在FreeRTOSConfig.h系统port接口定义即可,且分频为8MHZ时钟.代码修改如下.

图5:FreeRTOSConfig.h修改

        接着是添加系统时钟节拍。在portmacro.h修改如下

图6:添加系统时钟接口

        对系统时钟定义,在自定义systick.c添加代码如下

#ifdef CPU_UTILIZATION

uint32_t RunTimeTicks;

void BaseTime(void)
{

    //时间节拍参数需要调 1ms/10ms

    FL_BSTIM16_InitTypeDef    TimerBase_InitStruct;
    FL_NVIC_ConfigTypeDef    InterruptConfigStruct;

    TimerBase_InitStruct.prescaler = 8-1;
    TimerBase_InitStruct.autoReload = 50-1;
    TimerBase_InitStruct.autoReloadState = FL_ENABLE;
    TimerBase_InitStruct.clockSource = FL_CMU_BSTIM16_CLK_SOURCE_APBCLK;
    (void)FL_BSTIM16_Init(BSTIM16, &TimerBase_InitStruct);

    FL_BSTIM16_ClearFlag_Update(BSTIM16);
    FL_BSTIM16_EnableIT_Update(BSTIM16);

    InterruptConfigStruct.preemptPriority = 0x02;
    FL_NVIC_Init(&InterruptConfigStruct, BSTIM_IRQn);

    /* 使能BSTIM16 */
    FL_BSTIM16_Enable(BSTIM16);

}

/**
  * @brief   BSTIM中断服务函数
  * @param  void
  * @retval None
  */
void BSTIM_IRQHandler()
{

    uint32_t BSTIMUpdateIT = 0;
    uint32_t BSTIMUpdateFlag = 0;

    BSTIMUpdateIT = FL_BSTIM16_IsEnabledIT_Update(BSTIM16);
    BSTIMUpdateFlag = FL_BSTIM16_IsActiveFlag_Update(BSTIM16);

    if ((BSTIMUpdateIT == 0x01U) && (BSTIMUpdateFlag == 0x01U))
    {
        FL_BSTIM16_ClearFlag_Update(BSTIM16);

        /*
            处理更新事件...
        */
         RunTimeTicks++;

    }

}

#endif

        在mf_config.c添加时钟分频函数MF_Clock_Init,代码如下: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void MF_Clock_Init(void)
{

    /* Initial RCHF */
    FL_CMU_RCHF_SetFrequency(FL_CMU_RCHF_FREQUENCY_8MHZ);
    FL_CMU_RCHF_Enable();

    /* Initial System Clock */
    FL_FLASH_SetCodeReadWait(FLASH, FL_FLASH_READ_CODEWAIT_0CYCLE);
    FL_FLASH_SetDataReadWait(FLASH, FL_FLASH_READ_DATAWAIT_0CYCLE);
    FL_CMU_SetSystemClockSource(FL_CMU_SYSTEM_CLK_SOURCE_RCHF);
    FL_CMU_SetAHBPrescaler(FL_CMU_AHBCLK_PSC_DIV1);
    FL_CMU_SetAPBPrescaler(FL_CMU_APBCLK_PSC_DIV1);

    SystemCoreClockUpdate();

}

        至此,FreeRTOS系统修改移植完。

        下面建流水彩灯任务。三原色:R+G=黄色,G+B=青色,R+B=品红色,R+G+B=白色。

/*********************************************************************
 * @fn      task1_task
 *
 * @brief   RGB 流水灯任务.
 *
 * @param  *pvParameters - Parameters point of task1
 *
 * @return   none
 */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int8_t shift=0;
    while(1)
    {
        /* 功能执行 */
        switch(shift)
        {
            case 0: //OFF
                LED_RED_OFF();
                LED_GREEN_OFF();
                LED_BULE_OFF();
                printf("LED OFF\r\n");
            break;

            case 1: //R
                LED_RED_ON();
                LED_GREEN_OFF();
                LED_BULE_OFF();
                printf("LED red\r\n");
            break;

            case 2: //G
                LED_RED_OFF();
                LED_GREEN_ON();
                LED_BULE_OFF();
                printf("LED green\r\n");
            break;

            case 3: //B
                LED_RED_OFF();
                LED_GREEN_OFF();
                LED_BULE_ON();
                printf("LED blue\r\n");
            break;

            case 4://R+G
                LED_RED_ON();
                LED_GREEN_ON();
                LED_BULE_OFF();
                printf("LED orange\r\n");
            break;

            case 5: //G+B
                LED_RED_OFF();
                LED_GREEN_ON();
                LED_BULE_ON();
                printf("LED cyan\r\n");
            break;

            case 6: //R+B
                LED_RED_ON();
                LED_GREEN_OFF();
                LED_BULE_ON();
                printf("LED magenta\r\n");

            break;

            case 7: //R+G+B
                LED_RED_ON();
                LED_GREEN_ON();
                LED_BULE_ON();
                printf("LED white\r\n");
            break;

            default:
                printf("No This Situation Process\r\n");
            break;

        }

        if(shift<7)
        {
           shift++;
        }
        else
        {
            shift=0;
        }

        vTaskDelay(2000);
    }
}

        在main函数中,添加时钟、外设初始化并创建任务。

4.编译烧录测试

        编译烧录后,串口日志如下:

图7:FreeRTOS系统运行日志

        至此,FreeRTOS移植运行成功。效果视频与代码文末分享。

FreeRTOS_RGB_display

FM33FT0XXA_FreeRTOS

网友A:
FreeRTOS移植运行是成功的,效果视频看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RTOS移植运行是成功的,效果视频看了,赞

是的,系统跑起来了

网友: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