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怎样查看数字器件的带负载能力

楼主:
我想问一下CD4096UB反向器的输出引脚的带负载能力怎样查,就是输出在低电平的情况下,VN能流过多大的电流在数据手册中怎么找?

网友:
此参数数据手册中必有注明。

CD4096这种芯片,能够输出的电流比74HCXX系列小得多,速度也较慢。

网友:
见红色框内参数。不同电源电压下能够输出的电流也不同。

网友:
做硬件设计必须看器件原厂的datasheet。里面有具体的参数。

网友A:
我还想再问一下,还是这个手册  为什么在Vdd和Vin相同的情况下,输出电压Vo确不相同,下图箭头部分的两个Vo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B:
你在5楼贴出的是输出高电平时的输出电流最大值,而不是低电平。首帖可是问的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5楼贴出的是输出高电平时的输出电流最大值,而不是低电平。首帖可是问的输出低电平。

是的这是两个问题,我想请大神帮我一起解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是两个问题,我请大神帮我一起解答了

参数已经在表中列出,测试条件也已经列出,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再问一下,还是这个手册  为什么在Vdd和Vin相同的情况下,输出电压Vo确不相同,下图箭头部分的 ...

若是问电源电压和输入电压相同情况下,输出电压却不相同,那是因为输出电流不同。

第一个箭头所指处,以25摄氏度为例,输出电流1mA时(负号表示电流流出芯片),输出电压可达4.6V。第二个箭头所指处,仍然是25摄氏度,输出电流3.2mA(为第一个箭头处的3倍多),输出电压仅能达到2.5V。显然这是因为输出电流较大(负载电阻较小),拉低了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再问一下,还是这个手册  为什么在Vdd和Vin相同的情况下,输出电压Vo确不相同,下图箭头部分的 ...

结合3楼右侧那两幅曲线图,可能对5楼问题和9楼叙述有更好的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结合3楼右侧那两幅曲线图,可能对5楼问题和9楼叙述有更好的理解。

那我实际使用时是电源电压3,3v情况下,我在输出接个led发光二极管,要加电阻设计限流值, 这电流怎么取呢,也要自己做这样的实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实际使用时是电源电压3,3v情况下,我在输出接个led发光二极管,要加电阻设计限流值, 这电流怎么取呢 ...

【我实际使用时是电源电压3,3v情况下,我在输出接个led发光二极管,要加电阻设计限流值, 这电流怎么取呢】

你的使用,还缺少两个条件。一是发光管的正向压降,不同颜色的发光管正向压降不同,红色发光管大致上为1.6V,绿色发光管大致上为2V多一些,蓝色发光管则为3V甚至更多一点。二是你的发光管需要多大电流,通过发光管的电流有零点几mA就可以发光,电流越大发光越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实际使用时是电源电压3,3v情况下,我在输出接个led发光二极管,要加电阻设计限流值, 这电流怎么取呢 ...

电源电压3.3V,即使不加限流电阻,驱动蓝色发光管的电流也没有多大,无限流电阻驱动红色发光管则可能有2mA电流。

由于CMOS数字芯片输出特性是非线性的,发光管的电压电流特性也是非线性的,计算很困难,一般应该利用芯片输出特性曲线和发光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来计算。实际使用时,可以先加入一个百欧左右的限流电阻,目视发光管发光强度,然后减小限流电阻,到你认为发光强度合适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实际使用时是电源电压3,3v情况下,我在输出接个led发光二极管,要加电阻设计限流值, 这电流怎么取呢 ...

前面说过,4000系列芯片输出能力是比较小的,电源电压越低输出能力越小。所以在3.3V电源电压下,不可能令发光管通过数mA以上的电流,即使你用的是正向压降最低的红色发光管。

网友:
可以加一个2SC1085的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相当是个反相器了,CMOS的输出可以让三极管饱和导通或截止,三极管的C极由外部电源供电,就可以带多个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