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谐振式开关电源3KW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
最近开始做智能大功率充电器,最少功率不低于3KW,客户要求用PFC+LLC+SR方案,听说L6599AD设计的大功率容易炸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驱动功率不够还是死区时间不够?又或者是其他原因?INFINEON的芯片不好买吧?

网友:
大功率的什么类型方案的电源都太好整

 L6599AD查了一下,应该好买,100+: ¥8.75 / 个

英飞凌的一般都会有芯片手册和推荐方案

网友:
我们有做3KWOBC电源,就是用6599做的,问题不大。

网友:
L6599是ST意法半导体的,分享网传一个设计文档仅供参考不是设计依据

网友:
NXP的2016/7, 2226都不错

网友:
不知道是要做哪种谐振电路,我原来做过一个半桥LC谐振电源的项目,因为功率比较大,而且项目时间比较赶,就用了一款叫做【PPEC】的免代码开发的电源芯片,他们还有专门做LLC谐振的芯片,个人觉得很好用,不用写代码,还能随时更改参数,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下面这个方案,参考一下:

基于LLC的大功率智能充电器设计方案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