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输出波形有抖动的问题

楼主:
求助,想问问大家我的TL494输出波形,红框那个地方为啥会抖一下,那个地方是TL494关断的时候,下面是我的TL494输出波形。

网友:
【红框那个地方为啥会抖一下,那个地方是TL494关断的时候】

红色波形“抖动”开始,正是另一路输出管导通的时刻。上面一幅波形看不出来,下面一幅波形则很明显。

网友:
这是测的那个地方的波形呢

可以顺便测一下锯齿波的那个脚的是否正常

网友:
分享的非常好

网友A:
如果红色和绿色是TL494的两路输出,那么示波器必定是测量TL494输出管的发射极。于是波形高电平是输出管导通,低电平是输出管关断。楼主所说“抖动”阶段,是两个输出管均关断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红色和绿色是TL494的两路输出,那么示波器必定是测量TL494输出管的发射极。于是波形高电平是输出管导通 ...

我是想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红色和绿色是TL494的两路输出,那么示波器必定是测量TL494输出管的发射极。于是波形高电平是输出管导通 ...

两个输出管均关断,为什么会往下抖一下呢。

网友:
逐风。 发表于 2024-1-29 08:23 我是想问为什么会这样

芯片内部供电电源总有内阻,内部联接导线也总有一定电阻。一个输出管导通一个输出管关断,导通的输出管将在导线上产生一定压降,表现为关断的输出管发射极电压不能到零,而是在零上面一点点。两个输出管均关断时,导线上的压降自然减小,表现为输出管发射极电压下降,产生波形图中“下凹”。

网友:
逐风。 发表于 2024-1-29 08:24 两个输出管均关断,为什么会往下抖一下呢。

【两个输出管均关断,为什么会往下抖一下呢。】

在9楼已经回复了。

网友:
锯齿波的振荡频率不稳定肯定是要抖的

为什么不贴电路图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供电电源总有内阻,内部联接导线也总有一定电阻。一个输出管导通一个输出管关断,导通的输出管将 ...

这两个输出管的导线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连接。导通的输出管在哪个导线有一点点压降?为什么会影响关断的输出管压降不能为0?两个输出管均关断,哪个导线的压降会自然减小?为什么突然之前的关断的输出突然会有一个下凹?

网友:
逐风。 发表于 2024-2-4 15:49 这两个输出管的导线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连接。导通的输出管在哪个导线有一点点压降?为什么会影响关断的 ...

你贴出的框图,没有把芯片内部供电导线表现出来。如果把芯片内部供电导线也表现出来,大致如下图。其中红色表示电源侧,蓝色表示地线侧。图中我违反了所有的制图规则,直接把线条画在了元件上,这是不允许的,不过我也没办法,另外画符合规则的图太花时间。

网友:
逐风。 发表于 2024-2-4 15:49 这两个输出管的导线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连接。导通的输出管在哪个导线有一点点压降?为什么会影响关断的 ...

红色箭头和蓝色箭头所指导线是芯片内部供电导线。我们不能将其看成理想的无电阻导线,而是要看成具有相当小的电阻。

假定芯片处于上管关断下管导通状态。上管发射极波形就是首帖第二幅图中粉红色波形,下管发射极波形就是首帖图中绿色波形。

下管导通,其基极电流必定由下面的那个或非门提供。该电流流过蓝色箭头所指导线,在这些导线上产生一定压降,使得下面或非门中各管子的公共点电位比GND要高一些。下管关断,下面或非门不向下管提供基极电流,蓝色箭头所指导线中电流减小,导线上压降减小,这会使上面或非门和下面或非门公共点电位降低一点点。

所以,下面或非门的状态会影响上面或非门,当然上面或非门状态也会影响下面或非门。

网友:
逐风。 发表于 2024-2-4 15:49 这两个输出管的导线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连接。导通的输出管在哪个导线有一点点压降?为什么会影响关断的 ...

仔细观察首帖第二幅图中波形,下凹处都是两个输出管同时关断的那段时间。对粉红色波形是如此,对绿色波形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和蓝色箭头所指导线是芯片内部供电导线。我们不能将其看成理想的无电阻导线,而是要看成具有相当 ...

多谢,现在可以明白你讲的,那这样的波动能否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和蓝色箭头所指导线是芯片内部供电导线。我们不能将其看成理想的无电阻导线,而是要看成具有相当 ...

或非门只会影响开关管导通与否,不会影响开关管导通之后的输出值吧

网友:
逐风。 发表于 2024-2-5 10:57 或非门只会影响开关管导通与否,不会影响开关管导通之后的输出值吧

输出三极管基极由或非门驱动,输出低电平情况下,或非门输出稍高一些,显然三极管发射极电位也高一些,或非门输出稍低一些,三极管发射极电位也低一些,虽然都是低电平,三极管也都是关断状态。

网友:
逐风。 发表于 2024-2-5 10:48 多谢,现在可以明白你讲的,那这样的波动能否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那这样的波动能否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避免它干什么?没有必要“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