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车规级MCU开发板AT-START-A403A】-驱动OLED显示

楼主:
今天用编写OLED驱动方面的代码,为了防止出问题,准备用使用GPIO模拟I2C方式,驱动OLED。没有用Work Bench设计,直接在之前生成的代码基础上,在雅特力IDE上进行追加GPIO方面的处理,包括还能时钟总线,GPIO口初始化等。觉得没有问题了,编译、下载。结果没有显示,测量对应的GPIO口线,示波器上也没看到有脉冲信号输出。接着停止显示处理,仅仅让与I2C有关的口产生定时脉冲,结果示波器依旧测试不到。
有点懵圈了,不应该啊,代码绝对不会有问题啊。
实在整不出来了,马上换Keil,找一个LED_TOGGLE例程,在此基础上,依旧测试与I2C有关的两个IO口能否按照指令输出脉冲。废了好大劲终于OK了,于是又修改OLED的驱动代码。没有任何逻辑问题,编译下载,OLED依旧没有显示。
要知道OLED的驱动代码是被测试过的,一点问题没有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坐下来想想有哪些可能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检查代码,依旧没有发现原因。最后忽然想起,能不能是时钟的问题。因为模拟I2C信号时,设置SCL、SDA电平转换时,没有加时间延迟。修改代码,加上延迟,
宏定义由:
#define OLED_SCL_0()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 OLED_SCL_PIN)
#define OLED_SCL_1()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 OLED_SCL_PIN)

#define OLED_SDA_0()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 OLED_SDA_PIN)
#define OLED_SDA_1()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 OLED_SDA_PIN)
改为
#define OLED_SCL_0()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 OLED_SCL_PIN);delay_us(1);}
#define OLED_SCL_1()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 OLED_SCL_PIN);delay_us(1);}

#define OLED_SDA_0()    {gpio_bits_reset(OLED_GPIO_PORT, OLED_SDA_PIN);delay_us(1);}
#define OLED_SDA_1()    {gpio_bits_set(OLED_GPIO_PORT, OLED_SDA_PIN);delay_us(1);}
编译、下载,终于看到OLED显示了。

因为这块开发板的性能强劲,工作主频是200MHz,在这个主频模拟I2C操作,速度太快了,OLED无法及时响应,所以无法显示。

今天的测试挺失败,中途还以为示波器出了问题,不能测试。幸好示波器本身提供测试信号,才确认示波器没问题。对GPIO的操作,是非常普通的操作,真没想到会出这么多问题。另外在WorkBench中也无法设置GPIO在输出状态下,使用上拉电阻,无论是开漏模式还是推挽模式,这个结果也挺意外的。

网友:
主频模拟I2C操作,速度太快了,OLED无法及时响应,,,

认真检查一下是哪个环节问题,示波器连接正常后注意正确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