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1106开发板配置TypeC接口USB Host并识别USB设备

楼主:
邀请:@littleshrimp   @w494143467   @kiverin   @MianQi   参与回复

首先需要修改设备树,当前TypeC默认作为device使用,需要改成Host

/mnt/e/epan-ubuntu/rv1106/luckfox-pico/sysdrv/source/kernel/arch/arm/boot/dts/rv1106g-luckfox-pico-pro-max.dts

/**********USB**********/
&usbdrd_dwc3 {
    status = "okay";
    dr_mode = "peripheral";
};

peripheral改成host

/**********USB**********/
&usbdrd_dwc3 {
    status = "okay";
    dr_mode = "host";
};

修改config文件

cd /mnt/e/epan-ubuntu/rv1106/luckfox-pico/sysdrv/source/kernel
cp ./arch/arm/configs/luckfox_rv1106_linux_defconfig .config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也可以在config文件中直接增加如下配置,都=y即可

CONFIG_SCSI=y
CONFIG_SCSI_UFSHCD=y
CONFIG_BLK_DEV_SD=y
CONFIG_USB_STORAGE=y
CONFIG_USB_MASS_STORAGE=y
CONFIG_USB_EHCI_HCD=y
CONFIG_MEDIA_USB_SUPPORT=y
CONFIG_USB_VIDEO_CLASS=y

保存配置,否则使用build.sh又会变成默认的配置

make ARCH=arm savedefconfig
cp defconfig arch/arm/configs/luckfox_rv1106_linux_defconfig
cd /mnt/e/epan-ubuntu/rv1106/luckfox-pico
./build.sh kernel

开始编译,编译过程比较慢

 生成的boot.img如下图

替换掉buildroot的镜像包中的boot.img,如下图,进行烧录

 TypeC的口不能在用来供电,换成如下图的VBUS和GND进行供电,然后TypeC可以接U盘等设备

   使用以太网口登录ssh,然后输入如下指令,查看是否已经变成host模式

cat /sys/devices/platform/ff3e0000.usb2-phy/otg_mode
host

插入U盘,使用dmesg,可以看到如下输出,表示识别到USB存储设备

视频讲解

网友A:
 TypeC的口不能供电是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的口不能供电是为何

因为要用做host,所以被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赞一个!

感谢版主大大~

网友C:
rv1106把usb接口改为host模式之后vbus引脚接5v,gnd接gnd电源板子没有电源输入怎末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rv1106把usb接口改为host模式之后vbus引脚接5v,gnd接gnd电源板子没有电源输入怎末解决

VBUS不就供电了嘛

网友:
替换掉buildroot的镜像包中的boot.img,

这一步是用的读卡器来读取SD卡的镜像吗?

我这一步软件一直识别不到device, 最后只能重新烧录了SD卡... 但之前的环境的文件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