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车规级MCU开发板AT-START-A403A】- 在RT-Thread下创建工程

楼主:
前面测成功OLED后,准备试试RT

-Thread下的开发。为此代开RT-Thread Studio,在项目资源区建立新的RT-Thread项目,参数按照下面的设置,点击完成,生成了工程。

生成的主程序中处理代码为: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drv_gpio.h"

/* defined the LED2 pin: PD13 */
#define LED2_PIN    GET_PIN(D, 13)
/* defined the LED3 pin: PD14 */
#define LED3_PIN    GET_PIN(D, 14)
/* defined the LED4 pin: PD15 */
#define LED4_PIN    GET_PIN(D, 15)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peed = 200;
    /* set LED2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2_PIN, PIN_MODE_OUTPUT);
    /* set LED3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3_PIN, PIN_MODE_OUTPUT);
    /* set LED4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4_PIN, PIN_MODE_OUTPUT);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4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2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4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Speed);
    }
}
可以看到,很贴心的加入了LED Toggle代码,方便测试。
什么也不用做,直接点击工具栏上的小榔头进行编译,

没有错误,下载到开发板上。
下载显示成功,然后运行的结果与预想的不一样。
然后使用ArteryICPProgrammer.exe执行下载,下载改程序的rtthread.bin文件,下载过程中提示保护,于是勾选了“下载前解除访问保护”和“下载后启动访问保护”,然后程序被正常下载了,运行也是正常的。

再然后,在Keil下下载程序就不行了,提示:

但在设置中能看到MCU的型号:

在ICP Program的界面,连接设备出现如下提示:

现在芯片是不是处于访问保护状态了?板子不会变成了砖头了吧?

网友A:
板子不会变成了砖头了吧?

应该不会

报的是目标设备连接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会变成了砖头了吧? 应该不会 报的是目标设备连接不成功

现在已经不能下载程序了。基本上就是砖头了。我估计是芯片已经被设置了不可访问,所以ATLINK能连上,但找不到目标芯片了。试了多种办法,包括BOOT,都没有成功挽救回来。估计厂家也许会有解决方案,或者直接换片子,才能重新让板子复活。可换100脚的芯片,绝对是个技术活,我心里没底,不敢动。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依稀记得好像是擦除所有程序就能解决。既然设置了安全访问,保护程序,那么应该允许芯片擦除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使芯片退出保护机制。而不是现在这样,就不能用了。希望厂家的工程师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不能下载程序了。基本上就是砖头了。我估计是芯片已经被设置了不可访问,所以ATLINK能连上,但找 ...

芯片能检测到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能检测到内核?

检测不到内核

网友D:
雅特力官方提供了这个解决文档,你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雅特力官方提供了这个解决文档,你看看是否可行:

谢谢!一定去试试,结果我会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雅特力官方提供了这个解决文档,你看看是否可行:

您好。我试了,在短接排针中的NRST和ATLINK的NRST下,执行ICP,依然提示连接不上。

在NRST短接状态下,按照说明的方法在Keil中,下载程序依然提示找不到M4设备。

网友E:
可以让芯片进入下载模式,你按照这个接线试一下,看看其他模式能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让芯片进入下载模式,你按照这个接线试一下,看看其他模式能不能下载程序。

试过,不成功。感觉是真的被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