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滤波电路电容选择一样的并列和大小电容排列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大小电容滤除高频低频对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前面图片没有描述清楚  上面这张图直观问题描述、、、、、

网友:
一块电路板上可能有多个数字电路芯片,例如单片机和单片机扩展存储器、I/O口扩展芯片……等等。电原理图上多个相同数值的旁路电容是画在一起的,但在电路板上各电容却不是放置在一起,而是放置在各芯片的旁边,电容两端直接联接到芯片的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可能有两个三个芯片共用一个电容的设计)。这样设计,目的是芯片消耗电流发生突变时由其旁边的电容供电,不会影响到其它芯片工作。

这一点,拿块PC机主板看得最清楚。

网友A:
至于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在同一电源上,大电容通常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放置在电路板的电源入口处,不像小电容几乎是每个芯片分配一个电容。

这一点,也是拿块PC机主板看得最清楚。

网友B:
除了电解电容器与瓷介电容并联这种情况外,不建议几个容量不同的瓷介电容并联。

瓷片电容有谐振点(电容与分布电感),过了谐振点的瓷片电容呈感性。4楼的做法不推荐。因为那样的情况下,不同容量的瓷片并联,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并联谐振,对并联谐振频率的旁路效果很差。

一楼的情况是建议的。每个集成电路芯片分配一个或几个均可,因为谐振点相同,没有谐振危险。且并联后的分布电感降低,旁路效果更好。电脑主板上,CPU的旁路就是那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在同一电源上,大电容通常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放置在电路板的电源入口处,不像小 ...

板卡是针对数字电路处理芯片馈电端口的突变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解电容器与瓷介电容并联这种情况外,不建议几个容量不同的瓷介电容并联。 瓷片电容有谐振点(电容 ...

最近在这个观点上有些许分歧  个人观点楼4是考虑的另一个方面、、主题相同电容是数字部分馈电的芯片多个馈电融合整合的结果、、中心思想还是有点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