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6750 rt-thread SPI ST7796S 驱动分享(1)

楼主:
我靠虑还是依靠rt-thread  的设备框架进行开发,先辑半导体的这个MCU太复杂了那么使用RTOS会更加易用一点,省着造轮子了

1. 硬件GPIO 链接

        LCD

IO分配

     CS                       PF03

     RESET                PF09

     DC/RS                 PE28

     SDI(MOSI)           PB22

     SCK                     PB21

     LED                     PF4

     SDO(MISO)         PB25

2.rt-thread 下的 GPIO使用

很懵逼,哎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他的gpio的一个寄存器的结构跟市场上常见ARM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MCU太复杂了

这个是drv_gpio.h

/*
 * Copyright (c) 2021 HPMicro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2-01-11   HPMICRO     First version
 * 2022-03-22   zhangjun    add GET_PIN
 */
#ifndef DRV_GPIO_H
#define DRV_GPIO_H

#define __HPM_PORT(port) IOC_PAD_P##port##00
#define GET_PIN(PORTx,PIN)  (__HPM_PORT(PORTx) + PIN)

int rt_hw_pin_init(void);

#endif /* DRV_GPIO_H */

rt-thread 是使用  GET_PIN这个宏 来获得pin的信息

drv_gpio.c 定义了  PIN 设备管理接口   ,其中有个hpm_pin_ops结构体

const static struct rt_pin_ops hpm_pin_ops = {
        .pin_mode = hpm_pin_mode,
        .pin_write = hpm_pin_write,
        .pin_read = hpm_pin_read,
        .pin_attach_irq = hpm_pin_attach_irq,
        .pin_detach_irq = hpm_pin_detach_irq,
        .pin_irq_enable = hpm_pin_irq_enable};

rt_pin_ops  是一组 函数指针

struct rt_pin_ops
{
    void (*pin_mode)(struct rt_device *device, rt_base_t pin, rt_uint8_t mode);
    void (*pin_write)(struct rt_device *device, rt_base_t pin, rt_uint8_t value);
    rt_int8_t  (*pin_read)(struct rt_device *device, rt_base_t pin);
    rt_err_t (*pin_attach_irq)(struct rt_device *device, rt_base_t pin,
            rt_uint8_t mode, void (*hdr)(void *args), void *args);
    rt_err_t (*pin_detach_irq)(struct rt_device *device, rt_base_t pin);
    rt_err_t (*pin_irq_enable)(struct rt_device *device, rt_base_t pin, rt_uint8_t enabled);
    rt_base_t (*pin_get)(const char *name);
};

然后使用了rt_hw_pin_init调用那个结构体

int rt_hw_pin_init(void)
{
    int ret = RT_EOK;

    ret = rt_device_pin_register("pin", &hpm_pin_ops, RT_NULL);

    return ret;
}

rt_hw_board_init()函数调用了rt_hw_pin_init函数,也就是这个函数 会跟RTOS 一起初始化

所以应用程序通过 RT-Thread 提供的 PIN 设备管理接口来访问 GPIO,相关接口如下所示:

函数 描述
rt_pin_get() 获取引脚编号
rt_pin_mode() 设置引脚模式
rt_pin_write() 设置引脚电平
rt_pin_read() 读取引脚电平
rt_pin_attach_irq() 绑定引脚中断回调函数
rt_pin_irq_enable() 使能引脚中断
rt_pin_detach_irq() 脱离引脚中断回调函数

那如何获得引脚编号 那我们分析这个宏

#define __HPM_PORT(port) IOC_PAD_P##port##00
#define GET_PIN(PORTx,PIN)  (__HPM_PORT(PORTx) + PIN)

也很懵逼那这个红应该填什么呢

那查找一下IOC_PAD_P这个字符串

但是这个编辑的查找只能在一个文件里查找

可以使用这个放大镜搜索在工作区间里搜索字符串

点击那个放大镜

那由此图可以分析出  应该这么写

                     GET_PIN(F,3)

3.实验验证

网友:
gpio的一个寄存器的结构跟市场上常见ARM完全是不一样的,确实比较烧脑

网友:
先楫刚更新RT-Thread BSP到1.4.0, 现在可以用 rt_pin_get("PD00") 这种写法来直接获取引脚了。

网友:
上月底先楫发布了rtthread bsp1.4了,支持了GET_PIN。可以考虑升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