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6 Linux 开发板测评】03 使用buildroot编译spinand image

楼主:
         【Luckfox幸狐 RV1106 Linux 开发板测评】03 使用buildroot编译spinand image

1,如果要进行内核配置

   在luckfox-pico(sdk的安装目录)里面
   cd sysdrv/source/kernel
   cp ./arch/arm/configs/luckfox_rv1106_linux_defconfig .config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就可以进行配置
按键操作:
  • ↑↓PgUpPgDn:浏览、选择内核功能
  • ←→:选择Select、Exit等操作
  • Enter:进入子菜单
  • Y:选中这项功能
  • N:排除这项功能
  • M:以模块的形式选择
  • Esc:双击Esc返回上一级菜单
  • ?:查看这项功能的帮助信息
  • /:搜索
2,退出配置界面后执行指令:
     make ARCH=arm savedefconfig
    cp defconfig ./arch/arm/configs/luckfox_rv1106_linux_defconfig
    luckfox@luckfox:~/luckfox-pico$ ./build.sh lunch
    luckfox@luckfox:~/Luckfox-Pico/luckfox-pico$ ./build.sh
   执行完上面的./build.sh lunch 和 ./build.sh后会产生 "buildroot-2023.02.6" 这个目录
3,在luckfox-pico里面
   cd sysdrv/source/buildroot/buildroot-2023.02.6/
   make luckfox_pico_defconfig
   make menuconfig
   进行buildroot配置
   这里我们加入 iftopminicom
   按下 / 输入 "iftop" 后回车进行搜索,仅有一个搜索结果,我们按下 1 进行跳转
   使能 iftop 软件包
   按下 / 输入 "minicom" 后回车进行搜索,仅有一个搜索结果,我们按下 1 进行跳转
   使能minicom软件包
   然后保存退出。
4,执行 前面退出后要执行下面的保存配置
   make savedefconfig
   然后
   make
5,编译
luckfox-pico$ ./build.sh lunch
luckfox-pico$ ./build.sh
6,重新烧录固件
7,启动设备板子
8,命令行输入命令 iftop -P eth0 看iftop运行情况
10,退出后 运行minicom
命令:mincom-s
但后面发现一个问题:出现 了这个提示,不知道为什么

再次执行./build lunch ./build.sh 要有./build.sh clean先执行
buildroot的使用就先试到这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