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配置DMA的时候,配置的是循环处理,没有打开FIFP模式,导致了只有一个缓冲区,用于存储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导致数据发送的时候,存进DMA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看运气,如果数据帧能够对上对应的指令,那么这个程序就可以刚好运行,程序没反应,而且还有可能就是你发一次就是对不上的时候,直接就发不过去了。什么原因

网友:
串口+DMA最好加上串口空闲中断,空闲的时候再去处理指令。

网友:
你的问题好混乱啊,都没看懂说的是什么。问题里的看运气是什么意思?DMA是不是循环模式,或者是不是一个缓存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用的是哪个函数。

网友:
没有打开FIFP模式

STM32的DMA中FIFO模式?

网友:
没看明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