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开关选型问题

楼主:
这种测电容二端口网络,精度等级pF级别,请教下,要怎么选模拟开关呢?

网友:
模拟开关也有一个参数,就是它的输入电容大小

网友A:
看这个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手册

非常感谢回答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另外这手册截图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类似运放的输入电容,这个参数很重要,比喻你把开关用于数字电路时,它会影响上升下降沿的斜率。驱动电路时,会影响驱动电流大小(即电容充电的电流大小)。

上面第一个是国产的开关的手册,第2个是TI的开关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