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车规MCU开发板】 移植rt-thread

楼主:
学习移植RT-Thread系统到开发板。

一、RT-Thread源码下载

官网下载地址:

二、源码移植

2.1、复制BSP/AT32目录下资源接近的芯片工程目录

复制at32f403a-start -> at32a403a_board

2.2、复制芯片库文件

将at32a103a芯片的库文件复制到libraries目录下

2.3、将项目中的这些文件替换

>替换board.c中的system_clock_config函数

void system_clock_config(void)
{
  /* reset crm */
  crm_reset();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HEXT, TRUE);

   /* wait till hext is ready */
  while(crm_hext_stable_wait() == ERROR)
  {
  }

  /* config pll clock resource */
  crm_pll_config(CRM_PLL_SOURCE_HEXT_DIV, CRM_PLL_MULT_50, CRM_PLL_OUTPUT_RANGE_GT72MHZ);

  /* config hext division */
  crm_hext_clock_div_set(CRM_HEXT_DIV_2);

  /* enable pll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PLL, TRU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crm_flag_get(CRM_PLL_STABLE_FLAG) != SET)
  {
  }

  /* config ahbclk */
  crm_ahb_div_set(CRM_AHB_DIV_1);

  /* config apb2clk, 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APB1/APB2 clock is 100 MHz */
  crm_apb2_div_set(CRM_APB2_DIV_2);

  /* config apb1clk, the maximum frequency of APB1/APB2 clock is 100 MHz  */
  crm_apb1_div_set(CRM_APB1_DIV_2);

  /* enable auto step mode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TRUE);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rm_sysclk_switch(CRM_SCLK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crm_sysclk_switch_status_get() != CRM_SCLK_PLL)
  {
  }

  /* disable auto step mode */
  crm_auto_step_mode_enable(FALSE);

  /* update system_core_clock global variable */
  system_core_clock_update();
}

>替换库

>头文件替换

将项目中的at32f403.h头文件替换成at32a403.h

>修改头文件路径

修改芯片型号和头文件路径

三、编译及下载程序

3.1、编译项目

3.2、下载程序

四、程序运行

4.1、串口输出

4.2、LED指示灯显示

rt-thread

网友:
能否提供一些源代码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