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感后波形出现锯齿,这是为什么?

楼主:
控制舵机转动并输出舵机角度,第一张图是舵机原本的角度输出,第二张图是舵机控制线上外接了电感后的角度输出,图三是图二锯齿波的放大。

外接电感后角度波形出现锯齿波,这个是为什么?期待大佬解答

第一张图:

第二张图:

第三张图:

网友:
为了控制舵机转动并输出舵机角度

加电感?

多大参数的电感

网友:
如果是做滤毛刺或波形延时,lc参数太小。

网友:
這看起來比較像是產生LC諧振的感覺.

控制線一般不會加電感,除非是為了EMI的問題.

可以調整電感值試看看結果.

网友:
你的控制线为什么接电感?????,你接的多大的电感?????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说。

网友:
可以调整电感值试一试,控制线没有加这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