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频谱分析仪RSA5126B_26.5G仪器无法开机

楼主:
  泰克频谱分析仪RSA5126B_26.5G仪器无法开机,安泰维修检测实际是仪器是因为控制板损坏,从而造成不开机。本期将为大家分享的是泰克频谱分析仪维修案例。

  近日,有收到北京某高校送来的一台泰克频谱分析仪RSA5126B_26.5G维修仪器,当我们打开包装后泰克频谱分析仪RSA5126B_26.5G的外观成色相当不错,经过安泰仪器租赁/维修中心的工程师的仔细排查,下面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泰克频谱分析仪维修情况及使用方法和操作步骤、用注意事项!

  一、泰克频谱分析仪RSA5126B维修情况:

    ①泰克频谱分析仪维修型号:RSA5126B_26.5G;

    ②报修故障:按键和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没反应,无法开机;

    ③故障检测:因为仪器控制板损坏,所以造成不开机;

    ④维修措施:更换控制板组件,更换按键膜,进行仪器清洁,开机正常后,自检自校准PASS,测试功能指标正常!

  经过安泰维修工程师化工的全面检测确认仪器没有问题,质检检测指标正常,易碎标已贴,仪器已清洁,报告已生成后返还给客户。当我们的仪器出现以 上问题时,一定要找像武汉安泰仪器这样专业靠谱的泰克频谱分析仪维修中心进行售后维修。以下是安泰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资料,关于泰克频谱分析仪正确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二、泰克频谱仪正确使用方法

  (1)正确设置频谱仪的衰减器 ATT (attenuator)

  频谱仪的第一部分是衰减器。它的作用是完全保证信号在输入后,保证混频器处在合适的电平上,为了能有效防止发生过载、增益压缩和失真的情况出现。多数频谱仪内部的衰减器通常是基于基准电平值自动设置,不过也能以10dB,5dB,2dB 甚至1dB的步进来手动选择衰减值。测量有增益的DUT(例如PA)时,我们则需要注意输入频谱仪的信号千万不要超过损坏电平。因此我们日常选择在频谱仪的RF输入端加入一个外部衰减器,从而才能有效对的保护仪表。

  特别是放大器的谐波和互调测试中,我们同时要在信号分析仪上观察一个高功率信号和低功率信号,这需要我们特别小心频谱仪内部的失真。通常最有效的方法是需要我们手动增加一些内部衰减器的设置。

  (2)正确设置频谱仪的RBW

  在降低频谱仪的RBW有着两个好处,首先更小的RBW可以让频谱仪在频域上分辨两个靠的更近的信号,其次,我们通过有效降低RBW,可以极大程度降低频谱仪的本底噪声,从而达成减少小信号测量时的误差。当分辨率带宽从100 kHz减少到10kHz时,蓝色迹线的本底噪声则会降低了10dB。

  降低RBW的缺点就是会增加频谱仪的扫描时间。传统的模拟分辨率滤波器可以看出,分析仪的扫描速率与分辨率带宽的平方成反比。如今Keysight的X系列频谱分析仪采用了全数字中频结构,不仅可以最小设置到1Hz的RBW,而且可以通过FFT提升扫描速度。

  (3)正确设置频谱仪信号的路径

  通常我们在做频谱分析时,是不会关注信号路径的影响。对于大部分类型的输入信号时,标准的信号路径(standard)完全足以应对。反之在一些特殊的信号下,我们则可选择不同的信号路径。

  ①信号幅度很小的(例如<-70dBm),如果降低RBW仍然不能保证测量速度,可以打开频谱仪的内部放大器(Internal Preamp),同时将衰减器设置到0。仪表的内部放大器(Internal Preamp)相比标准路径(standard)可以降低10dB以上的本底噪声,但是仪表的1dB压缩点会比标准路径小20dB以上,因此要非常小心压缩带来的失真。

  ②当信号的频率>3.6GHz,我们则可以使用低噪声路径(LNP)来同时观测一个大信号和一个小信号。与标准路径相比,低噪声路径(LNP)的动态范围没有明显变化,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可以有效降低频谱仪的本底噪声。

  (4)从测量信号中删除信号分析仪的噪声

  是德科技信号分析仪所具备的本底噪声扩展(NFE)功能,也可以提高分析仪的灵敏度。NFE 能够识别仪表状态信号中的噪声,并可以自动将其从频谱结果的测量中删去,应用 NFE 进行测量,可以使本底噪声额外降低 8 ~12dB。

  在宽带信号的ACP测量中,噪声修正(Noise Correction)功能可以有效的降低相邻信道的噪声,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噪声修正功能打开和关闭的ACP测试结果对比,噪声修正打开时,ACP性能提升了12dB。

  二、泰克频谱分析仪在使用注意事项

  (1)泰克频谱分析仪信号输入大小的调节

  频谱分析仪的输入如果过高,分析仪将使它产生非线性失真,测试出的结果则由于失真产生误差;如果信号电平过低,信号可能被分析仪的底噪声所掩盖,则无法正确的测量信号,这两种情况都会减小测量的动态范围。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使用仪器前要十分清楚地了解信号的输入范围,在正确范围内选择适合的输入衰减。

  射频信号输入时,还应注意电缆特性阻抗与仪器输入阻抗匹配,否则会导致信号不匹配则会引起衰减,从而造成测量误差。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电缆特性阻抗一般为75Ω,分析仪输入阻抗一般可以在50Ω和75Ω之间选择,所以在测量时要正确选择分析仪的输入阻抗,减小测量误差。

  (2)泰克频谱分析仪分辨带宽的选择

  在频谱分析仪中,频率分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由中频滤波器的带宽决定的,这个带宽决定了仪器的分辨带宽BWRES,如果滤波器的带宽是100Hz,那么谱线频率就有100Hz的不定性。若在一个滤波器的带宽频率范围内出现了两条谱线,则不可能检出这两条谱线是不同的频率分量,但是将测出它在频率范围内的能量而不考虑多少谱线产生这一能量,因此,对于两条紧密相关的谱线,其分辨力取决于滤波器的宽度。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应该正确选择频率分辨带宽的大小,既不能把不需要的信号混合到测量信号中,也不能把需要的信号排除在外。

  (3)泰克频谱分析仪信号检波器的选择

  频谱分析仪中的信号检波器有峰值检波和取样检波等类型,峰值检波是常用的类型。中频滤波器的输出接到检波器上,检波器产生与中频级输出的交流信号电平成正比的直流电平。我们可以根据信号测量指标的不同,选用不同的检波方式,如测量信号电平时采用峰值检波,测量噪声时采用取样检波。

        以上,就是安泰仪器租赁/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讲解的泰克频谱分析仪RSA5126B_26.5G仪器无法开机维修案例。关于其他仪器维修案例详情,可持续关注安泰维修仪器。如果您也有类似需求,可以随时咨询我们,我们有专业的工程师团队为您服务!

       安泰测试设备维修有限公司于2008年成立。国内仪器维修受困于国外大厂垄断,技术方面难以攻克。一次次尝试、一分分探索,在工程师团队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钻研下,打破了大厂原有的垄断,完成测试仪器芯片级维修。帮助客户有效降低了仪器维修成本。

        目前,安泰测试设备维修有限公司已配备各类型硬件检测设备及专业的集成器件维修平台,尤其擅长各种测试仪器维修等,不限于泰克频谱分析仪维修、安捷伦示波器维修等,不仅可以帮助客户大幅降低维修成本,并且为用户提供包括返厂维修在内的各种增值服务。如果您的仪器出现任何问题,可以联系安泰维修帮您竭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