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6750 rt-thread SPI ST7796S 驱动分享(2) __关于挂载 SPI 设备函数的提问

楼主:
之前实现rt-thread 的PIN设备,这就保证了硬件不行还有软件模拟

在看rt-thread SPI 有个疑问

rt_err_t rt_spi_bus_attach_device(struct rt_spi_device *device,
                                  const char           *name,
                                  const char           *bus_name,
                                  void                 *user_data)
{
    return rt_spi_bus_attach_device_cspin(device, name, bus_name, PIN_NONE, user_data);
}

rt_err_t rt_spi_bus_attach_device_cspin(struct rt_spi_device *device,
                                        const char           *name,
                                        const char           *bus_name,
                                        rt_base_t            cs_pin,
                                        void                 *user_data)
{
    rt_err_t result;
    rt_device_t bus;

    /* get physical spi bus */
    bus = rt_device_find(bus_name);
    if (bus != RT_NULL && bus->type == RT_Device_Class_SPIBUS)
    {
        device->bus = (struct rt_spi_bus *)bus;

        /* initialize spidev device */
        result = rt_spidev_device_init(device, name);
        if (result != RT_EOK)
            return result;

        if(cs_pin != PIN_NONE)
        {
            rt_pin_mode(cs_pin, PIN_MODE_OUTPUT);
        }

        rt_memset(&device->config, 0, sizeof(device->config));
        device->parent.user_data = user_data;
        device->cs_pin = cs_pin;
        return RT_EOK;
    }

    /* not found the host bus */
    return -RT_ERROR;
}

cs_pin 如果是PIN_NONE ,那么SPI总线是用的硬件的吗

网友:
    默认的SPI总线使能了硬件CS,对应的cs引脚可以看pinmux.c中的init_spi_pins 这个API。

    SPI device是在spi bus总线上的,可以多个spi device对应多个cs_pin。

    所以无论你的SPI device设备是否开启cs_pin,对应的硬件cs都会存在。

    而你的spi device设备开不开cs_pin由你自己决定。

    1、如果你开了cs_pin,你都IO去操作这个cs pin。那么SPI总线上就存在硬件CS和你自己的cs_pin

    2、如果你不开,那么这个SPI总线上就只存在硬件CS那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