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器的绝缘电阻和漏电流

楼主:
因为电容器的电极之间是绝缘的,所以理论上电阻值是无穷大的。然而,实际的电容器存在有限的电阻值,因为在绝缘电极之间有少量电流流动。
该电阻值称为“绝缘电阻”,单位用电阻[MΩ]或CR积[Ω・F]、[MΩ・μF]表示。

绝缘电阻

当直流电压直接施加在电容器后,突入电流(也称充电电流)的流量如下图1所示。随着电容器逐渐被充电,电流呈指数降低。

        图1

电流I(t)随时间的增加而分为三类(如方程(1)所示),即充电电流Ic(t)、吸收电流Ia(t)和漏电电流Ir。

I(t) = Ic(t) + Ia(t) + Ir ……方程(1)

充电电流表明电流通过一个理想的电容器。与充电电流相比,吸收电流有一个延迟过程,并且在低频范围内伴随有介电损耗、造成高介电常数电容器(铁电性电容器)极性相反并在陶瓷与金属电极界面上发生肖特基障垒。

漏电电流是在吸收电流的影响降低后,在一定阶段出现的常数电流。

因此,下述电流值随施加在电容器上的时间电压量而变化。这意味着,只有在指定电压用途下的定时测量才能确定电容器的绝缘电阻值。
独石陶瓷电容器的绝缘电阻表示当在电容器端子之间施加直流电压(无纹波)时,在设定时间(比如60秒)之后施加电压和漏电流之间的比率。
此外,充电电流、吸收电流、漏电电流无法明确区分。

绝缘电阻值的规定及单位

如上所述,绝缘电阻的单位表示为电阻[MΩ]或CR乘积[MΩ・F]。 CR乘积[MΩ・F]是标称电容和绝缘电阻的乘积。
根据产品编号,单位不同,请在各产品编号的详细规格表上确认。

CR产品绝缘电阻[MΩ]的计算方法[MΩ・F]
例如:CR产品为500Ω・F或更高,电容为1μF时
-> 500ΩF/1μF=500MΩ以上

电容值越高,其绝缘电阻值越低。

其原因解释如下:考虑到独石陶瓷电容器可以看作是一个导体,根据施加在其上的电压和电流,利用欧姆定律可以计算出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值R可以用方程(2)表示,导体的长度为L,导体的横截面面积为S,电阻率为ρ。

R = ρ・L/S ……方程(2)

同样,电容量C可以用方程(3)表示,独石陶瓷电容器两个电极之间的距离(电介质厚度)用L表示,内部电极的面积用S表示,介电常数为ε。

C ∝ ε・S/L ……方程(3)

方程(4)由方程(2)和方程(3)得出,由方程(4)可知R与C成反比。

R ∝ ρ・ε/C ……方程(4)

绝缘电阻越大表明直流电压下的漏电电流越小。一般情况下,绝缘电阻值越大,电路的准确性越高。

网友:
讲的还是挺详细的,在高压环节下,效果应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