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框图-LM358放大器

楼主:
看框图-LM358放大器

要论学生时代用的最多的放大器,那肯定是LM358了.我们学校也有个老师在做358如果你见过NB358可能是他做的.
咱们先不看358具体参数我们看看358大概是怎么运作的.打开358手册,358的框图如下所示.
图1:LM358系列框图
输入级用两个三极管做达林顿管可以提高三极管的β值,Q1基级电流变化带动发射级较大的电流变化,这样Q1输入比较小的电流就可以控制Q2比较大的电流,通常达林顿管的类型有这么几种组合,如下图2所示.
图2:达林顿管组合
还是挺有意思的,用组合达林顿管还能顺便改变下控制逻辑.
VCC上面经过一个恒流源在通过Q2去驱动Q5,因为是恒流源驱动那么Q5的VCE也就是等于Q5的VBE,Q5和Q6是同样的驱动电流.要是Q3和Q2导通程度相同,此时Q3集电极的电压和Q2集电极的电压是相同的,但如果Q3的导通程度没Q2高,Q6会被拉低
接着Q7被拉低,Q8,Q9不导通Q11,Q12输出加大,
如果直接当比较器看,相当于IN-小于IN+此时输出电压上升.
放大器框图如下图3所示:
图3:放大器框图
今天先到这里啦,拜拜

网友A:
图2就是平时说的复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2就是平时说的复合管,,,

对,上学时候都叫达林顿管

网友B:
感谢不错的分享,预祝楼主新春快乐

网友:
图中Q1Q4集电极上地线符号是空心三角,其余地线符号是实心三角,两个符号不同。不同的地线符号在电原理图中不是联接在一起的。实际上,LM358中的这两个地线是联接在一起的。所以,应该统一此图中的地线符号。

网友C:
L358(其它型号还有LM324)输入级使用了PNP+PNP达林顿管,因此输入共模电压可以达到电源负端(首帖图中地线符号)以下,甚至达到比电源负端更负0.3V也能正常工作。这一点是其它双极型运放难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358(其它型号还有LM324)输入级使用了PNP+PNP达林顿管,因此输入共模电压可以达到电源负端(首帖图中地线 ...

其他用作单电源只能交流耦合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不错的分享,预祝楼主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