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3 Linux 开发板测评】05 驱动0.96寸OLED

楼主:
这次试一试使用这么小的板子驱动一下0.96寸OLED。看一下效果。

一、准备

硬件:

0.96寸 OLED 屏幕;

杜邦线;

软件:

下载官方OLED参考代码

OLED_1in5_Code.7z_免费高速下载|百度网盘-分享无限制 (baidu.com)

SPI/I2C 驱动 OLED (C) | LUCKFOX WIKI参考资料

二、确定连接引脚

如下表

由于开发板的引脚是通过引脚编号来确定具体引脚。那么对于开发板上GPIOn_Xn的标号与引脚编号对应关系如下:

pin = bank * 32 + (group * 8 + n); bank是因为芯片分成了几个bank区,例如GPIO1_C6:

GPIO1对应bank1;C对应group,为第2组,6为第2组里面第7个引脚;

即:GPIO1_C6 对应pin = 1 * 32 + 2 * 8 + 6 = 54

0.96inch OLED Module

Luckfox Pico 引脚

功能

VCC

3V3

电源输入

GND

GND

电源地

D1

GPIO1-C2 -----SPI0_MOSI(50)

主机输出/从机输入

D0

GPIO1-C1------SPI0_CLK(48)

SPI时钟信号

CS

GPIO1_C7(55)

片选

DC

GPIO1_C6(54)

数据/命令选择

RST

GPIO1_C4(52)

复位

三、修改SDK

进入/sysdrv/source/kernel/arch/arm/boot/dts/目录

如图操作

1、在添加rv1103g-luckfox-pico.dts中添加GPIO引脚配置,并在pinctrl中添加引脚

2、确认SPI0是否启用并添加SPI 0的 pinctrl

配置好的DTS如下:

// SPDX-License-Identifier: (GPL-2.0+ OR MIT)
/*
 * Copyright (c) 2022 Rockchip Electronics Co., Ltd.
 */

/dts-v1/;

#include "rv1103.dtsi"
#include "rv1106-evb.dtsi"
#include "rv1103-luckfox-pico-ipc.dtsi"

/ {
    model = "Luckfox Pico";
    compatible = "rockchip,rv1103g-38x38-ipc-v10", "rockchip,rv1103";

        gpio1pc6:gpio1pc6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1_pc6>;
                regulator-name = "gpio1_pc6";
                regulator-always-on;
        };

        gpio1pc4:gpio1pc4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1_pc4>;
                regulator-name = "gpio1_pc4";
                regulator-always-on;
        };

        gpio1pc7:gpio1pc7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1_pc7>;
                regulator-name = "gpio1_pc7";
                regulator-always-on;
        };

    gpio4pa2:gpio4pa2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4_pa2>;
        regulator-name = "gpio4_pa2";
        regulator-always-on;
    };

    gpio4pa3:gpio4pa3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4_pa3>;
        regulator-name = "gpio4_pa3";
        regulator-always-on;
    };

    gpio4pa4:gpio4pa4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4_pa4>;
        regulator-name = "gpio4_pa4";
        regulator-always-on;
    };

    gpio4pa6:gpio4pa6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4_pa6>;
        regulator-name = "gpio4_pa6";
        regulator-always-on;
    };

    gpio4pb0:gpio4pb0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4_pb0>;
        regulator-name = "gpio4_pb0";
        regulator-always-on;
    };

    gpio4pb1:gpio4pb1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gpio4_pb1>;
        regulator-name = "gpio4_pb1";
        regulator-always-on;
    };
};
/**********GPIO**********/
&pinctrl {

        gpio1-pc6 {
                gpio1_pc6:gpio1-pc6 {
                        rockchip,pins = <1 RK_PC6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1-pc4 {
                gpio1_pc4:gpio1-pc4 {
                        rockchip,pins = <1 RK_PC4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1-pc7 {
                gpio1_pc7:gpio1-pc7 {
                        rockchip,pins = <1 RK_PC7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4-pa2 {
        gpio4_pa2:gpio4-pa2 {
            rockchip,pins =    <4 RK_PA2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4-pa3 {
        gpio4_pa3:gpio4-pa3 {
            rockchip,pins =    <4 RK_PA3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4-pa4 {
        gpio4_pa4:gpio4-pa4 {
            rockchip,pins =    <4 RK_PA4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4-pa6 {
        gpio4_pa6:gpio4-pa6 {
            rockchip,pins =    <4 RK_PA6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4-pb0 {
        gpio4_pb0:gpio4-pb0 {
            rockchip,pins =    <4 RK_PB0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gpio4-pb1 {
        gpio4_pb1:gpio4-pb1 {
            rockchip,pins =    <4 RK_PB1 RK_FUNC_GPIO &pcfg_pull_none>;
        };
    };

};

&pinctrl {
    spi0 {
        /omit-if-no-ref/
            spi0m0_pins: spi0m0-pins {
                    rockchip,pins =
                    /* spi0_clk_m0 */
                    <1 RK_PC1 4 &pcfg_pull_none>,
                    /* spie_miso_m0 */
                    /* <1 RK_PC3 6 &pcfg_pull_none>,*/
                    /* spi_mosi_m0 */
                    <1 RK_PC2 6 &pcfg_pull_none>;
        };
    };
};

/**********ETH**********/
&gmac {
    status = "disabled";
};

/**********USB**********/
// &usbdrd {
//     status = "disabled";
// };

// &usbdrd_dwc3 {
//     status = "disabled";
// };

// &u2phy {
//     status = "disabled";
// };

// &u2phy_otg {
//     status = "disabled";
// };

/**********I2C**********/
// &i2c0 {
//     status = "okay";
//     pinctrl-0 = <&i2c0m2_xfer>;
//     clock-frequency = <100000>;
// };
&i2c3 {
    status = "okay";
    pinctrl-0 = <&i2c3m1_xfer>;
    clock-frequency = <100000>;
};

// /**********SPI**********/
&spi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spi0m0_pins>;
    cs-gpios = <&gpio1 RK_PC0 1>;
    // cs-gpios = <&gpio1 26 1>;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pidev@0 {
        compatible = "rockchip,spidev";
        spi-max-frequency = <1000000000>;
        reg = <0>;
    };
};

// /**********UART**********/
&uart3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uart3m1_xfer>;
};
//&uart4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default";
//    pinctrl-0 = <&uart4m1_xfer>;
//};
// &uart5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default";
//     pinctrl-0 = <&uart5m0_xfer>;
// };

/**********PWM**********/

&pwm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active";
    pinctrl-0 = <&pwm0m0_pins>;
    // pinctrl-0 = <&pwm0m1_pins>;
};
&pwm1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active";
    pinctrl-0 = <&pwm1m0_pins>;
    // pinctrl-0 = <&pwm1m1_pins>;
};

// &pwm2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pinctrl-0 = <&pwm2m2_pins>;
// };
// &pwm3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pinctrl-0 = <&pwm3m2_pins>;
// };
// &pwm4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pinctrl-0 = <&pwm4m2_pins>;
// };
// &pwm5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pinctrl-0 = <&pwm5m2_pins>;
// };
// &pwm6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pinctrl-0 = <&pwm6m2_pins>;
// };
// &pwm7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pinctrl-0 = <&pwm7m2_pins>;
// };
// &pwm8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 pinctrl-0 = <&pwm8m1_pins>;
//     pinctrl-0 = <&pwm8m0_pins>;
// };
// &pwm9 {
//     status = "okay";
//     pinctrl-names = "active";
//     // pinctrl-0 = <&pwm9m1_pins>;
//     pinctrl-0 = <&pwm9m0_pins>;
// };

&pwm1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active";
    pinctrl-0 = <&pwm10m1_pins>;
    // pinctrl-0 = <&pwm10m2_pins>;
    // pinctrl-0 = <&pwm10m0_pins>;
};
&pwm11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active";
    pinctrl-0 = <&pwm11m1_pins>;
    // pinctrl-0 = <&pwm11m2_pins>;
    // pinctrl-0 = <&pwm11m0_pins>;
};

3、编译内核

1)选择对应的板子编译

2) 开始编译

3)内核编译成功

4)替换boot.img

在目录查看boot镜像生成时间,并将其复制到之前烧录的镜像文件中,进行烧录即可。

四、修改官方的OLED程序;

1、修改DC和RST引脚

1)查看原理图引脚IO口编号

2)修改DEV_Config.h中的DC和RST引脚

2、在虚拟机里编译修改的C文件

1)传输C工程到虚拟机里

2)进入c目录,修改Makefile文件中的编译器路径

3)直接 make,如图

产生可执行文件,如图

五、执行

1、把整个工程文件传输到WINDOWS,然后再将工程文件夹传输到开发板,如图

2、执行应用程序

1)添加权限

chmod -R 777 Luckfox_Pico_OLED

2)执行

3、实际效果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
实际效果很好啊

网友A:
这个屏幕分辨率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效果很好啊 赞

就是屏幕小了一点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分辨率多少啊

分辨率不高,只有128*64;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不高,只有128*64;

啊这个确实小了点,不过 显示字绰绰有余。

弄个图标啥的费点劲,不过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这个确实小了点,不过 显示字绰绰有余。 弄个图标啥的费点劲,不过问题不大,

是的,主要用于显示一些菜单,什么的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