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典模式下的can模块,在接收帧是会自动区分标准帧和拓展帧吗?

楼主:
我想知道现在常见的can芯片,是可以在配置成经典模式后,可以自动接收总线上的标准帧和拓展帧是吗?还需要手动吧芯片从标准帧模式切换到拓展帧模式吗?

网友A:
两种帧的ID长度不同,怎么切换

网友B:
不设置过滤,都可以收到,然后软件层面做id的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过滤,都可以收到,然后软件层面做id的匹配

在can总线的实际应用中,是不是通常只会接收标准帧和拓展帧中的一种?还是说总线上的两种帧都要能接收?  我遇到一个芯片必须手动切换标准帧模式和拓展帧模式才能收到相应的帧。这个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帧的ID长度不同,怎么切换

对于支持can 2.0b的can芯片来说,是不是可以自动识别can的id长度不同。

在can总线的实际应用中,是不是通常只会接收标准帧和拓展帧中的一种?还是说总线上的两种帧都要能接收?  我遇到一个芯片必须手动切换标准帧模式和拓展帧模式才能收到相应的帧。这个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can总线的实际应用中,是不是通常只会接收标准帧和拓展帧中的一种?还是说总线上的两种帧都要能接收?& ...

两种帧都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