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电脑玩不了街霸4,烦

楼主:
真的很奇怪,我记得以前用老电脑装win10系统玩过街霸4的,但是用去年买的新笔记本的win10系统就是没法玩,难道是硬件导致了软件不兼容吗?  新电脑是i7 12650H  cpu,  RTX3050的显卡,难道真的是因为游戏太老了所以不兼容

网友A:
缺游戏运行库呗。等我晚上分享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游戏运行库呗。等我晚上分享一个

报错, failed to creating direct3D device,  各种运行库都装了,DirectX9也装了,还是一样。难道是那些C++ 20xx运行库的32位和64位版本都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错, failed to creating direct3D device,  各种运行库都装了,DirectX9也装了,还是一样。难道 ...

每一次用电脑装IAR时,都无法打开IAR,提示应用程序的并行配置不正确,需下载Microsoft Visual C++ 20XX(运行库)文件,安装VC.RedistInstaller1.6.exe。装完就没事了,估计还是缺少某个基础运行库

网友:
win10玩不了街头霸王4怎么办:

方法一:

1、首先,这款游戏需要的运行环境组件比较多,我们需要一一确认是否下载安装。

2、其中包括: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0、Microsoft® Games for Windows® - LIVEopenal、xLiveRedist

3、此外,还需要更新最新的DirectX,大家可以直接在本站进行下载安装。【directx12下载

4、以上的组件都安装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去尝试打开游戏了。

方法二:

1、如果安装完组件还是玩不了游戏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修改一下注册表。

2、首先按下键盘“win+r”打开运行,在其中输入“regedit”回车确定打开注册表。

3、在注册表中进入以下位置:“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CAPCOM\STREET FIGHTER IV”

4、然后将其中的“installdir”值右键删除,删除完成后关闭注册表应该就可以正常玩街头霸王4了。

方法三:

1、当然,玩不了游戏也有可能是因为系统不兼容这款游戏,这时候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重装系统了。

2、因为我们遇到的系统不兼容游戏问题只是个例,没有出现在其他电脑上,无法确定真实的原因。【win10游戏版系统下载

3、需要的朋友在本站就能下载到系统,然后点击右侧教程安装。【系统安装教程

4、安装完成后再安装游戏我们就能玩到梦寐以求的街头霸王4了。

网友:
大堂经理。

网友:
经常使用电脑,建议不要玩游戏。

网友C:
win10也有不同的版本,之间的固件差异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也有不同的版本,之间的固件差异也是不一样的

用过win10 ltsc 和win10专业版,都不行

网友A:
估计是古早的硬件和现在的不兼容了。街霸4好像很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古早的硬件和现在的不兼容了。街霸4好像很老了吧。

大概09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