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4期】入门任务:开发环境搭建,BLINK,驱动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

楼主:
【Follow me 第4期任务】入门任务:开发环境搭建,BLINK,驱动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没有则串口HelloWorld)

这次选用的主控板为W5500-EVB-Pico,是主打网络连接的一块板子,同时保留了树莓派PICO的引脚定义。

这次任务选用的器件如下:

1.Pico LCD 1.14寸(用于显示IP和简短报文)

2.Pico UPS A (用于供电和断电保存数据)

3.GROVE RED LED BUTTON(做警示用)

到货以后没想到屏幕和UPS模块都是直接插到板子上的,故直接做了个拓展版,后续看能不能把UPS排针改长做成叠叠乐

开发环境选择thonny, 使用的开发语言为MPY

普普通通亮个屏

from machine import Pin,SPI,PWM
import framebuf
import time

BL = 13
DC = 8
RST = 12
MOSI = 11
SCK = 10
CS = 9

class LCD_1inch14(framebuf.FrameBuffer):
    def __init__(self):
        self.width = 240
        self.height = 135

        self.cs = Pin(CS,Pin.OUT)
        self.rst = Pin(RST,Pin.OUT)

        self.cs(1)
        self.spi = SPI(1)
        self.spi = SPI(1,1000_000)
        self.spi = SPI(1,10000_000,polarity=0, phase=0,sck=Pin(SCK),mosi=Pin(MOSI),miso=None)
        self.dc = Pin(DC,Pin.OUT)
        self.dc(1)
        self.buffer = bytearray(self.height * self.width * 2)
        super().__init__(self.buffer, self.width, self.height, framebuf.RGB565)
        self.init_display()

        self.red   =   0x07E0
        self.green =   0x001f
        self.blue  =   0xf800
        self.white =   0xffff

    def write_cmd(self, cmd):
        self.cs(1)
        self.dc(0)
        self.cs(0)
        self.spi.write(bytearray([cmd]))
        self.cs(1)

    def write_data(self, buf):
        self.cs(1)
        self.dc(1)
        self.cs(0)
        self.spi.write(bytearray([buf]))
        self.cs(1)

    def init_display(self):
        """Initialize dispaly"""
        self.rst(1)
        self.rst(0)
        self.rst(1)

        self.write_cmd(0x36)
        self.write_data(0x70)

        self.write_cmd(0x3A)
        self.write_data(0x05)

        self.write_cmd(0xB2)
        self.write_data(0x0C)
        self.write_data(0x0C)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33)
        self.write_data(0x33)

        self.write_cmd(0xB7)
        self.write_data(0x35)

        self.write_cmd(0xBB)
        self.write_data(0x19)

        self.write_cmd(0xC0)
        self.write_data(0x2C)

        self.write_cmd(0xC2)
        self.write_data(0x01)

        self.write_cmd(0xC3)
        self.write_data(0x12)

        self.write_cmd(0xC4)
        self.write_data(0x20)

        self.write_cmd(0xC6)
        self.write_data(0x0F)

        self.write_cmd(0xD0)
        self.write_data(0xA4)
        self.write_data(0xA1)

        self.write_cmd(0xE0)
        self.write_data(0xD0)
        self.write_data(0x04)
        self.write_data(0x0D)
        self.write_data(0x11)
        self.write_data(0x13)
        self.write_data(0x2B)
        self.write_data(0x3F)
        self.write_data(0x54)
        self.write_data(0x4C)
        self.write_data(0x18)
        self.write_data(0x0D)
        self.write_data(0x0B)
        self.write_data(0x1F)
        self.write_data(0x23)

        self.write_cmd(0xE1)
        self.write_data(0xD0)
        self.write_data(0x04)
        self.write_data(0x0C)
        self.write_data(0x11)
        self.write_data(0x13)
        self.write_data(0x2C)
        self.write_data(0x3F)
        self.write_data(0x44)
        self.write_data(0x51)
        self.write_data(0x2F)
        self.write_data(0x1F)
        self.write_data(0x1F)
        self.write_data(0x20)
        self.write_data(0x23)

        self.write_cmd(0x21)

        self.write_cmd(0x11)

        self.write_cmd(0x29)

    def show(self):
        self.write_cmd(0x2A)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28)
        self.write_data(0x01)
        self.write_data(0x17)

        self.write_cmd(0x2B)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35)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BB)

        self.write_cmd(0x2C)

        self.cs(1)
        self.dc(1)
        self.cs(0)
        self.spi.write(self.buffer)
        self.cs(1)

if __name__=='__main__':
    pwm = PWM(Pin(BL))
    pwm.freq(1000)
    pwm.duty_u16(32768)#max 65535

    LCD = LCD_1inch14()
    #color BRG
    LCD.fill(LCD.white)

    LCD.text("W5500-EVB-Pico",20,40,LCD.green)
    LCD.text("hello eeworld!!",20,60,LCD.red)
    LCD.show()

    time.sleep(1)
    LCD.fill(0xFFFF)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
好期待后续看能不能把UPS排针改长做成叠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