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32K晶振一直不起振解决,分享,LL_RCC_LSE_IsReady

楼主:
我的STM32H723板子在另一个板子上运行正常

换了个板子后发现一直卡在LL_RCC_LSE_IsReady函数中

折腾了昨天一个晚上,STM32CubeMX也仔细检查了,两个板子程序也一样。死活跳不过去

今天仔细调制对照手册看,发现手册中还有关于LSE的驱动能力寄存器,但CubeMX上没有相关配置

将驱动能力调到1后,直接过,
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HAL只能在熟悉芯片的情况下用,确实省事,出了问题还是得寄存器干。

网友A:
有没可能是另一个板子的低速时钟配置不一样?改了这个驱动后,低速时钟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B:
看起來是你2片板子震盪器與周邊配置有差異,所以才需要調整震盪器的驅動能力.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过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过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HAL库默认驱动能力是最弱的

上边还有三项呢,所以最好默认改成中等。

最弱的可能32K晶振有差异,造成振荡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你2片板子震盪器與周邊配置有差異,所以才需要調整震盪器的驅動能力.

板子贴的是一模一样,

保能默认最弱的驱动能力,32K晶振处于临界点上。

造成有的正常有的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另一个板子的低速时钟配置不一样?改了这个驱动后,低速时钟可以正常工作吗?

同一套程序,板子也一模一样。

改成中等驱动能力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一套程序,板子也一模一样。 改成中等驱动能力就正常了。

这个驱动能力不太理解具体是改了哪里的驱动功能。时钟还有驱动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能力不太理解具体是改了哪里的驱动功能。时钟还有驱动电平?

32K低速晶振,STM32H7芯片手册上有关于驱动能力的寄存器配置

我猜可能32K晶振是属于低功耗设备,驱动能力越大功耗越高吧,

所以默认是最低驱动能力。

旧的STM32F1,F4芯片上没有这个寄存器。

网友E:
只能说明你选的晶振与电容的匹配,本就处在了阀值附近。要想稳定可靠,要么改小电容,要么改程序为中驱动能力。

关于晶振的驱动能力,芯片内部的晶振电路实际是运放做的有源振荡电路,它调整的应该是运放的驱动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明你选的晶振与电容的匹配,本就处在了阀值附近。要想稳定可靠,要么改小电容,要么改程序为中驱动能 ...

晶振与电容的不匹配,这个有可能,选的晶振是32.768K,说明上是12.5pF,实际用的是12pf,感觉差0.5pf不会引起这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与电容的不匹配,这个有可能,选的晶振是32.768K,说明上是12.5pF,实际用的是12pf,感觉差0.5pf不会 ...

12.5pF的负载晶振,对应的负载电容是25pF哦,这点你要去看书上,有讲计算公式,因为电路板有一个特性阻抗和容抗(3-5pF),所以对于12.5pF的晶振,匹配的电容在18-22pF之间,你用12pF肯定小了,负载电容12pF的要选9pF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5pF的负载晶振,对应的负载电容是25pF哦,这点你要去看书上,有讲计算公式,因为电路板有一个特性阻抗 ...

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是如此

平时8M晶振一般接30pf,没注意看手册,32.768k我特意看了一下手册,选了对应的电容,没想到踩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