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驱动电路原理图

楼主:
振动台功率放大器的驱动电路,音频信号转换成四路方波信号,经过扁带线输入到驱动板,驱动板上有四路相同的电路,方波输入到6N137隔离输出,74LS06转换成现路方波,驱动两个 2N2222、2N2907的开关电路,再推动TP41C和IRF540的MOS管,这两个大功率管的输出方波就是去推动主电路上的MOS管或MOS管模块了。

不同的振动台厂家驱动电路有所不同,主体的驱动电路是如此 。

我想这个驱动电路可以供大家参考学习,甚至是直接引用了,

网友:
这个是工业产品的原理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是驱动 电路板的实物图,

网友:
这个驱动板接的FM50DY-9的模块,电路板上是接了线到模块的GS极上,模块是个半桥结构了,相对单管就是功率大,散热性能也好多了,

网友:
驱动板,模块加上电感散热器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功放了,这里是八个模块,输出电流最大是50*8=400A,实际使用到120A,设置过电流的保护值是120A了。直流电压是200V,输出正弦波的峰值电压是90V,功率约10KW。

主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工业产品的电子元件富裕量是很大的,目的是提升产品的可靠性。产品的可靠性直白说是降级使用,留有余量。

网友:
这个图片是功率放大器的整个机柜图,下面有一个大的变压器,提供一路270V的直流电去励磁线圈,另一路直流电压是200V,就是功放的直流电源了。

生产厂家就是苏州星汉振动试验仪器有限公司了,这家公司产品在2016年时的故障率较高,功放在用了一年的样子就会出现故障,我以前是做机械维修的,就是从维修星汉的功放开始,从不懂到现在的精通了。应该是从2019年星汉公司的产品有了大幅度提升,现在很少维修星汉的功率放大器了。

网友:
这是国内苏试振动台功放的驱动板,用的是IRFP260M的管子了,一块电路板是一个半桥,两块板加上中间的散热器就构成了一个功率放大器了。

网友: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驱动板,是航天希尔公司的功放了。

网友:
我估计坛子里面学生人数可能多些,本人就是个维修振动台的师傅 ,我学这个开关电源就是从功放的驱动板,信号放大电路板学起,这些都 是现成的工业成品,能长时间使用性能各方面是有保证的,因此我建议各位小土豆们都 去抄些工业产品的电路板,多抄几次,多想想工业板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能抄一年以上的工业板,小土豆就能成为老土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