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配置STM32G030F6P6之PWM时基问题

楼主:
STM32G030F6P6正常配置,看时钟树发现TIM时钟和外设驱动公用,我选用了内部时钟16M,

为了低功耗工作,SYSCLK时钟为8M,APB的时钟为2M,

按理说TIM17时钟应该是2M,结果实验发现时钟和SYSCLK同为8M。

害我做了很多尝试,以为程序有问题。

网友:
哈哈,对,有时候你觉得他应该是多少,他偏不,我踩了好几次。这个TIM用的这一路,那个TIM用的那一路。不看手册往往要猜错。

网友:
STM32G030F6P6这个封装在ST里面是独树一帜的,非常适合小家电

网友A:
今天用STM32G030F6P6 PWM  RCR定数量脉冲输出,结束中断关闭。

发现前后都不太好,不知道大佬们怎么处理的:

另外,前边和后边为什么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而是中间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用STM32G030F6P6 PWM  RCR定数量脉冲输出,结束中断关闭。 发现前后都不太好,不知道大佬们怎 ...

后面会降回0V电平吗?

网友A:
不会降到零!

我用的是TIM1_CH1和CH2,CH2会回零,CH1不会!

STM32G030F6P6 TIM1_CH1  PWM  RCR = 9 (10个脉冲中断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降到零! 我用的是TIM1_CH1和CH2,CH2会回零,CH1不会! STM32G030F6P6 TIM1_CH1  PWM  ...

没办法,找不到问题,只好用TIM1的Channel2和Channel4,除了Channel_1,其它通道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另外,这个芯片有发现另一个问题:
TIM1用的时钟是ABP,而TIM17用的确实SYSTCK,这么神奇!而且时钟树和基本资料上看不到这个差别,看上去都是2M,结果实际上一个是2M,一个是8M!!!
还有TIM1的CHANNEL-1 PWM输出前后均为中间电压(1.3-1.5V左右),不是应该是零或者3.3吗?
试验发现:
只有TIM1的CHANNEL-1是这样,CHANNEL-2和CHANNEL-4 都是正常的。

神奇的芯片,难怪有那么多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