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02 搭建开发环境 + PWM点灯

楼主:
拿到一块新的开发板,一般从点灯开始,那么第一次上手这个开发板也从LED点灯开始。

一、准备条件

硬件:

  • 一块STM32U5A5ZJ开发板;
  • 一根USB Micro-Type-线;
  • 一台装有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的电脑;

文档:

STM32CubeMX、STM32CubeIDE使用指南

二、工程建立

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的安装就不介绍了,网上有很多。

1、打开STM32CubeMX,搜索MCU型号,开始工程

选中不带TrustZone的项目

2、配置时钟

1)配置晶振

2)配置时钟

3、配置LED

查看原理图LED灯控制引脚为PC7,低电平点亮。

在STM32CubeMX搜索PC7,可以看到它为定时器3通道2,所以需要配置定时3通道2为PWM模式;

3、配置定时器

使能定时器3,通道2

设置定时3通道2参数

4、使能icache和SMPS

1)使能ICACHE

2)配置SMPS

不配置这两项产生工程时会提示警告

5、配置与产生工程

6、编译

7、下载验证

071f620bb7f750ddfe1cac8a2d000356

工程如下:

网友:
拿到一块新的开发板,一般从点灯开始,那么第一次上手这个开发板也从LED点灯开始。而且还是PWM灯,高级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一块新的开发板,一般从点灯开始,那么第一次上手这个开发板也从LED点灯开始。而且还是PWM灯,高级高级 ...

大佬,更高级,上手就是移植LVGL

网友: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