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32比STM32有什么优劣?

楼主:
在民用级别上,就单片机本身来说,大家都是用的一样的核,国产32和STM32几乎没有差别,可以完全替换。

其价格也十分的诱人,如12元,你只能买到STM32F1的某个产品,但是你用过国产,你可以拿到M4的单片机。

制约国产单片机的是其生态圈,技术支持,售后这方面,配套开发软件。

国内,有谁开发了自己的开发环境软件?

网友:
ST虽然开发出来了,可是还是用第三方的比较多

网友:
生态这个事情 只能先搭车吧!

网友:
那要这样对比的话,国内做FPGA的门槛更高,如果没有自家的开发环境和基本生态,那做出来的东西直接就是不能用;2024不知道有几家国产FPGA厂商能够跨越1000K LUT的门槛,如果跨过了并量产出货,基本上才能说有初步规模市场的入场券

网友A:
国产平替确实挺多的,生态感觉就那么几个大厂有,不过国产相对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太稳定。

网友:
不知道你自己测试过多少国产芯片就说:“在民用级别上,就单片机本身来说,大家都是用的一样的核,国产32和STM32几乎没有差别,可以完全替换。

就我测试的三款知名国产“平替”芯片,模拟性能和STM32相差很多(同样的电路),跳动幅度很大,NTC测温度STM32可以做到小数点后一位基本不跳,大概32个DMA数据平均,某MCU 128个都不稳定。其它也是不怎么样,而且一致性也较STM32差些,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某款MCU设置成ADC输入状态管脚竟然有随机的弱1-3V的电压,这个STM32是高阻态,不是输入阻抗非常高的电压表(50M欧姆以上)估计很难测出。国产的就得需要被测传感器输出较大的电流能力了。

再说数字电路,BUG多的一币,什么定时器中断相互干扰误动输出,UART接收功能不完善(非常的初级和8051差不多)。I2C总线莫名卡死三款都有但是找不到规律,等等问题多的很。SPI目前三款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最离谱的是GPIO输出几乎和8051的结构一样,默认不是高阻态,而是集电极开路很是原始。还有输入也是有的引脚会输出弱电压。

以上的问题你是否可有什么产品可推荐测评一下?我的意见是通常的过程控制,通过测试可以使用,仪表行业慎用或者使用外部ADC的也可以。

网友:
不知道你自己测试过多少国产芯片就说:“在民用级别上,就单片机本身来说,大家都是用的一样的核,国产32和STM32几乎没有差别,可以完全替换。”

就我测试的三款知名国产“平替”芯片,模拟性能和STM32相差很多(同样的电路),跳动幅度很大,NTC测温度STM32可以做到小数点后一位基本不跳,大概32个DMA数据平均,某MCU 128个都不稳定。其它也是不怎么样,而且一致性也较STM32差些,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某款MCU设置成ADC输入状态管脚竟然有随机的弱1-3V的电压,这个STM32是高阻态,不是输入阻抗非常高的电压表(50M欧姆以上)估计很难测出。国产的就得需要被测传感器输出较大的电流能力了。

再说数字电路,BUG多的一币,什么定时器中断相互干扰误动输出,UART接收功能不完善(非常的初级和8051差不多)。I2C总线莫名卡死三款都有但是找不到规律,等等问题多的很。SPI目前三款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最离谱的是GPIO输出几乎和8051的结构一样,默认不是高阻态,而是集电极开路很是原始。还有输入也是有的引脚会输出弱电压。

以上的问题你是否可有什么产品可推荐测评一下?我的意见是通常的过程控制,通过测试可以使用,仪表行业慎用或者使用外部ADC的也可以。

谭谈:大爷你这32能用吗?
大爷:能用,只能用一点点

网友:
我这边基本上都是被国产芯片替代了,主要是没货比较烦人

网友:
是的,我现在也尽量选国产的了,进口的就怕供货出问题

网友:
国产的主要还是便宜,质量也还说的过去,民用替代问题不大

网友B:
不知道国产是不是很多有版权问题?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未知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国产是不是很多有版权问题?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未知的坑?

有没有坑,你的实际测试过了才知道,主要是厂家不会出芯片的勘误表。你不报就不报,报了也假装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平替确实挺多的,生态感觉就那么几个大厂有,不过国产相对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太稳定。

因为没有现成的测试设备,如果忙着出货,打价格战 测试这个可能砍掉很多,芯片本身可能不值几个钱,测试很费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现成的测试设备,如果忙着出货,打价格战 测试这个可能砍掉很多,芯片本身可能不值几个钱,测试 ...

那为了控制成本,确实会减少测试这一步,不过芯片不稳定,谁还敢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为了控制成本,确实会减少测试这一步,不过芯片不稳定,谁还敢用。。。

有些厂商只看价格,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厂商只看价格,那就没办法了

那最后就是工程师背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