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驱动LB2032 32通道12bit Dac

楼主: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oftSPI
import time

def WDac(H,L):
    #txbuf 需要将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
    spi = SoftSPI(baudrate=51000, polarity=0, phase=0, mosi=Pin(4), miso=Pin(16), sck=Pin(2))
    spi.init(baudrate=125000) # set the baudrate
    p16 = Pin(17, Pin.OUT)    # create output pin on GPIO16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1)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开启POWER EN0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0,178,255])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0.001)

    #开启POWER EN1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0,179,255])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0.001)

    #开启POWER EN2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0,180,255])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0.001)

    #开启POWER EN3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0,181,255])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0.001)

    #所有DAC Range 0~10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128,21,102])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0.001)

    #所有DAC高8位写 0x80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0,126,H])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0.001)

    #所有DAC低8位写 0x00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0,127,L])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time.sleep(0.001)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更新寄存器
    txbuf =bytearray([0,15,1])
    spi.write(t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 set pin to on/high

#reg addr 需要转换成10进制
def GetReg(RegAddr):
    rxbuf = bytearray(1)      # create a buffer
    spi = SoftSPI(baudrate=51000, polarity=0, phase=0, mosi=Pin(4), miso=Pin(16), sck=Pin(2))
    spi.init(baudrate=125000) # set the baudrate
    p16 = Pin(17, Pin.OUT)    # create output pin on GPIO16
    p16.value(0)             # set pin to on/high
    txbuf =bytearray([128,RegAddr])
    spi.write(txbuf)
    time.sleep(0.0005)
    spi.readinto(rxbuf) # write to MOSI and read from MISO into the buffer
    p16.value(1)
    return rxbuf

网友:
帮客户测芯片,还是MicroPython方便,马上就能测

网友A:
的确方便,可以封装成一个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方便,可以封装成一个库。

没有写全,下次要测芯片比较全功能在到eeworld找

网友B:
DAC是不是比ADC便宜啊,我ADC感觉8通道的就已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C是不是比ADC便宜啊,我ADC感觉8通道的就已经很多了。

那倒没注意过,这个多通道DAC可以当从DAC去做校准用,再来个主DAC发一个共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