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4期】入门任务:开发环境搭建,BLINK,驱动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

楼主:
【得捷Follow me第4期】入门任务:开发环境搭建,BLINK,驱动液晶显示器进行显示。

 使用的器件:主控板W5500-EVB-Pico,

显示屏Adaftuit的2.8寸tft显示屏。

由于使用的这个显示屏是给Adaftuit专门给arduino uno设计生产的,连接的时候还费了一番功夫。
开发环境选的是Arduino IDE,安装也较为简单,直接从arduino官网下载安装包解压安装,之后打开Arduino IDE-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 中搜索rp2040,选择Arduino Mbed OS RP2040 Boards安装即可。
直接使用杜邦线进行硬件的连接

驱动显示屏使用的是TFT eSPI库,由于W5500-EVB-Pico占用了rp2040的SPI0,所以在使用TFT eSPI库预设的驱动时要根据实际使用的SPI接口进行修改,blink在arduino中实现就更简单了。

#include <SPI.h>
#include <TFT_eSPI.h>
#define TFT_GREY 0x5AEB
TFT_eSPI tft = TFT_eSPI();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tft.init();
  tft.setRotation(1);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tft.fillScreen(TFT_GREY);
  tft.setCursor(0, 0, 2);
  tft.setTextColor(TFT_WHITE,TFT_BLACK);
  tft.setTextSize(3);
  tft.println("Hello Worl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网友A:
显示图片会复杂嘛?是不是要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图片会复杂嘛?是不是要转换?

显示图片要预先转换为字节数据,调用TFT_eSPI驱动库中显示图片的api函数 tft.pushImage()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图片要预先转换为字节数据,调用TFT_eSPI驱动库中显示图片的api函数 tft.pushImage()来显示

图片要bmp格式去转换,还是可以用其他格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o4fisher 发表于 2024-2-23 19:46 显示图片要预先转换为字节数据,调用TFT_eSPI驱动库中显示图片的api函 ...

常见格式都可以,看用的哪个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4fisher 发表于 2024-2-23 19:46 显示图片要预先转换为字节数据,调用TFT_eSPI驱动库中显示图片的api函 ...

当然也有一些线上在线转换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常见格式都可以,看用的哪个软件了

常用图片格式转换的,tft.pushImage()都能自动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图片格式转换的,tft.pushImage()都能自动识别?

因为转换完之后,和图片编码格式就没关系了,都是像素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