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下载的问题?

楼主:
现在需要更新一个项目产品,两个设备想通过串口通信,由USB接口对接,这两个设备是一个电位器设备和一个光源设备,由电位器来调节这个亮度的,但是这个电位器设备总需要修改程序,然后之前总是需要拆外壳,拿出电路板,重新下载程序进去,很麻烦,因为之前这两个设备是通过can来通信连接,那现在我两个设备都制作usb接口,由串口通信,那么我这两个设备都设计ch340g ,这样可以不用拆卸外壳,可直接下载程序,那么请问到时候是否可以用这个两个设备两个usb口对接,由电位器设备来控制光源设备?

网友:
USB设备是一主一从结构,你两台设备使用USB直连是不可以的,当然通过第三方设备PC,可以中转连接也可以。直接两台设备使用uart连接也可以通讯,为什么需要USB转换呢。

网友:
USB->电位器设备,下載更新

USB->光源设备,下載更新

电位器设备和光源设备可以用串口通信溝通,

电位器设备和光源设备溝通時, 要斷開各自ch340g ,避免2個MASTER互相干擾問題.

同樣的,下載更新時也要能斷開电位器设备和光源设备串口通信溝通功能,

最佳解應該是ch340g 單獨做成一個更新模組工具,需要更新時先斷開2方溝通uart在做更新,做完再恢復2方溝通uart功能.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
那么请问到时候是否可以用这个两个设备两个usb口对接,由电位器设备来控制光源设备?-----不可以。

网友:
你这个项目应该找一个这方面硬件精通的做总体设计。

网友B:
为什么需要USB转换呢,直接使用USB接口,不过里面直连串口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没找到解决方案?

那个已经解决了  现在是另外一个设计需要更新,因为之前是can通信,因总需要修改程序,然后每次都要拆掉3D外壳,很麻烦,因此想设计一款可直接下载程序,不用拆卸外壳,两个设备都可以直接通过电脑下载程序,并且这两个设备连接一起,通过电位器来控制它,串口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需要USB转换呢,直接使用USB接口,不过里面直连串口不就可以了吗

是这么想的  原本是打算电位器这么设计的,但是他不能直接跟电脑接  然后直接下载程序啊 那到时候修改程序 还得外壳拆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么想的  原本是打算电位器这么设计的,但是他不能直接跟电脑接  然后直接下载程序啊 那到 ...

不能直接跟电脑接,你可以用那种USB转TTL的模块进行下载啊,这样只不过是CH340甩到外边来了,你终究是通过串口下载的,速度上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跟电脑接,你可以用那种USB转TTL的模块进行下载啊,这样只不过是CH340甩到外边来了,你终究是通 ...

usb转ttl模块不是一头是USB接口  一头是排针嘛?那怎么跟我的电位器在不拆外壳的的情况下,外面只有一个扁形的usb口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转ttl模块不是一头是USB接口  一头是排针嘛?那怎么跟我的电位器在不拆外壳的的情况下,外面只有 ...

只是一个线的问题,你买USB的公头焊接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线的问题,你买USB的公头焊接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下载器应该不会批量生产或者给客户吧,自己用的话就自己做一个线,排针到USB公头的,设备上留一个USB的母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器应该不会批量生产或者给客户吧,自己用的话就自己做一个线,排针到USB公头的,设备上留一个USB的母 ...

请问我按照你说的 做一个下载器  我设计这样子,使用flymcu软件烧录程序,是不是就可以了,需要在电位器设备的原理图中将boot0  boot1设置成高电平与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按照你说的 做一个下载器  我设计这样子,使用flymcu软件烧录程序,是不是就可以了,需要在电 ...

看我给你回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