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RV1126 AI Linux开发板】 GPIO输出测试

楼主:
学习下测试RV1126的GPIO输出测试,点亮LED灯。

一、硬件电路

测试使用GPIO0_A1端口

核心板部分 GPIO0_A1端口电平电路

端口输出电平是1.8V,为了方便测试常用的3.3V外设,加入电平转换电路

二、程序

2.1、gpio_out.c

/***************************************************************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pwm.c
 作者 : 邓涛
 版本 : V1.0
 描述 : GPIO应用编程示例代码--输出
 其他 : 无
 论坛 : www.openedv.com
 日志 : 初版 V1.0 2021/6/15 邓涛创建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static char gpio_path[100];

static int gpio_config(const char *attr, const char *val)
{
    char file_path[100];
    int len;
    int fd;

    sprintf(file_path, "%s/%s", gpio_path, attr);
    if (0 > (fd = open(file_path, O_WRONLY))) {
        perror("open error");
        return fd;
    }

    len = strlen(val);
    if (len != write(fd, val, len)) {
        perror("write error");
        close(fd);
        return -1;
    }

    close(fd);  //关闭文件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arg=0;
    char val=0;
    /* 校验传参 */
    /*if (3 != argc) {
        fprintf(stderr, "usage: %s <gpio> <value>\n", argv[0]);
        exit(-1);
    }*/
    //argv[1]=0;
    /* 判断指定编号的GPIO是否导出 */
    //sprintf(gpio_path, "/sys/class/gpio/gpio%s", argv[1]);
    sprintf(gpio_path, "/sys/class/gpio/gpio1");

    if (access(gpio_path, F_OK)) {//如果目录不存在 则需要导出

        int fd;
        int len;

        if (0 > (fd = open("/sys/class/gpio/export", O_WRONLY)))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arg=1;
        len = strlen(argv[1]);
        //if (len != write(fd, argv[1], len)) {//导出gpio
        if (1 != write(fd, &arg, 1)) {//导出gpio
            perror("write error");
            close(fd);
            exit(-1);
        }

        close(fd);  //关闭文件
    }

    /* 配置为输出模式 */
    if (gpio_config("direction", "out"))
        exit(-1);

    /* 极性设置 */
    if (gpio_config("active_low", "0"))
        exit(-1);

    for(arg=0;arg<5;arg++){
        //val=0;
        gpio_config("value", "0");
        sleep(1);
        //val=1;
        gpio_config("value", "1");
        sleep(1);
    }

    /* 控制GPIO输出高低电平 */
    /*if (gpio_config("value", argv[2]))
        exit(-1);*/

    /* 退出程序 */
    exit(0);
}

2.2、编译程序

编译需要用到工具arm-linux-gnueabihf-gcc

第一次编译,系统没有安装此工具需要安装,执行安装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arm-linux-gnueabihf-gcc

编译:hui@ubuntu:/opt/atk-rv1126_app/gpio$ sudo arm-linux-gnueabihf-gcc -o gpio_out gpio_out.c

复制文件到开发板:hui@ubuntu:/opt/atk-rv1126_app/gpio$ scp gpio_out root@192.168.1.21:/opt

2.3、程序运行

开发板下执行命令:[root@ATK-DLRV1126:/opt]# ./gpio_out

gpio_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