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BW16-Kit】AT指令的PWM和WIFI连接

楼主:
计划以AT指令为准,熟悉WiFi、Bluetooth、以及客户端服务器之间的交互

接上文,通过AT+SYSIOMAP指令完成端口映射后,便可以通过AT+SYSGPIOWRITE完成相应端口的高低电平变化,以实现点灯~

AT+PWM

AT+PWMCFG 配置 PWM 功能

命令:AT+PWMCFG=<pin>,<cycle>,<duty>

响应:OK

参数:

            pin:模组 IO 引脚号,从模组左上角逆时针排序,引脚序号从 1 开始

            cycle:PWM 周期,单位 us

            duty:占空比,整数 0~100

AT+SYSIOMAP=22,PinMap: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20,21,22
>>OK
AT+SYSIOMAP?
>>+SYSIOMAP:PinNumber:22,PinMap:0,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NC,20,21,22
>>OK
AT+PWMCFG=21,100,100
>>OK
AT+PWMCFG=21,100,50
>>OK
AT+PWMCFG=21,100,10
>>OK
AT+PWMCFG=21,100,0
>>OK

也可以通过下面的指令进行PWM占空比的更新:

AT+PWMDUTYSET 更新 PWM 占空比

命令: AT+PWMDUTYSET=<pin>,<duty>

响应: OK

AT+PWMDUTYSETS 更新 PWM 占空比

命令: AT+PWMDUTYSETS=<pin>,<duty>

响应: OK

AT+WIFI

在WiFi中,有AP和STA之区分

AP是无线接入点,STA即站点,作为连接到网络中的终端:引用网上图片:

这里将BW16作为一个STA连接WiFi使用

//设置WIFI工作模式:AT+WMODE=<MODE>,<save_flash>
//<MODE>:0关闭_1STA_2AP_3AP+STA,<save_flash>:0不保存_1保存
AT+WMODE=1,1
/*
	WIFI is already running[AI_FAtWMode()-117]wifi start success
	[AI_HalWriteFlash()-328]flash save ok
	[AI_FAtWMode()-141]save to flash success
	OK
*/

扫描WiFi列表

//AT+WSCAN 扫描Wi-Fi列表
AT+WSCAN
/*
	+WSCAN:index SSID,CH,SECURITY,RSSI,BSSID
	1 **********,149,WPA2 AES,-47,**********
	2 **********,149,WPA2 AES,-47,**********
	3 **********,11,WPA2 AES,-52,**********
	...
	OK
*/
//<index>:扫描序列id,<SSID>:Wi-Fi SSID,<CH>:Wi-Fi信道,<SECURITY>:安全模式,<RSSI>:Wi-Fi接收信号强度,BSSID>:Wi-Fi BSSID

连接AP,连接成功后,会给STA分配一个IP

//AT+WJAP 连接 APAT+WJAP=<ssid>,<pwd>[,<bssid>]
//<ssid>:连接的AP的SSID(最大长度为32字节),<pwd>:连接的AP的密码(最大长度为32字节),<bssid>:连接的AP的BSSID

AT+WJAP=WiFi账号,WiFi密码
/*
	[AI_FAtWJAP()-598]Connect to WiFi账号
	...
	+EVENT:WIFI_CONNECT
	+EVENT:WIFI_GOT_IP
	[AI_SocketTTAutoRunThread()-4027]socket auto TT not set

	Interface 0 IP address : 1xx.1.255.xxx
	OK
*/

AT+WAUTOCONN=1    开启上电自动重连WIFI

AT+PING=1xx.1xx.xx.xx    使用PING指令PING一下自己的电脑

/*
	[AI_PingTest()-1477]PING 1xx.1.1xx.xx 120(148) bytes of data
	[AI_PingTest()-1529] 120 bytes from 1xx.1.1xx.xx: icmp_seq=1 time=36 ms
	[AI_PingTest()-1529] 120 bytes from 1xx.1.1xx.xx: icmp_seq=2 time=2 ms
	[AI_PingTest()-1529] 120 bytes from 1xx.1.1xx.xx: icmp_seq=3 time=2 ms
	[AI_PingTest()-1551]3 packets transmitted, 3 received, 0% packet loss, average 13 ms
	[AI_PingTest()-1552]min: 2 ms, max: 36 ms

	+PING:13
	OK
*/

PING OK,连接WiFi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