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阅读改变人生 |

网友:
阅读改变人生 |
FPGA——人工智能的未来 基于大规模数字逻辑的人工智能实现的可行性分析 注:本文为一年前写成,具有一定的科普性,其中有一些 ...
先来叙述一些概念。 LCM和LCD的区别 LCM【Liquid Crystal Module】液晶显示模块,通常包括显示驱动电路,接口电路等等。往 ...
BSEC@bsec-server:~/kernel/Kernel$ make menu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HOSTCC scripts/basic/docproc HOSTCC script ...
直播资料合集 nanoPower技术:延长电池寿命,提升传感器性能 直播回放: >>点击观看 直播文档: > ...
上一篇已经成功编译了源码,接下来就是把编译的源码结果烧录到小熊派BearPi-HM ...
我的升压电路图如下图: 608263 我的BAT输入是三节7号干电池,用的DC-DC升压芯片是PT1311,下图是PT1311部分介绍: 608 ...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音乐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 ...
请问你们平常芯片或者元件都是去哪买的?我发现某宝现在太病态了,价格乱七八糟,每一个标实价的,只要你拍了,基本都不发货,要 ...
基于模型分析预览对照的系统辨识方法;全英文原版
没有在论坛内看到这次竞赛B题的讨论,只看到一个问的,还没人回答 其实,今年的竞赛题中,B题是工作量最小的一个。问题是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