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RV1126 AI Linux开发板】 驱动LED数码管

楼主:
测试使用GPIO驱动LED数码管。

一、硬件电路

1.1、TM1638模块

1.2、驱动模块时序图

1.3、开发板连接

使用下面上个引脚来驱动TM1638

二、程序

2.1、tm1638.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emaphore.h>
#include <pthrea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tm1638.h"

#define STB_GPIO_INDEX      "92" //GPIO2_D4
#define CLK_GPIO_INDEX      "94" //GPIO2_D6
#define DIO_GPIO_INDEX      "18" //GPIO0_C2

int init_port(void)
{
    int fd;
    char gpio_path_direction[35] = {0};

    //初始化STB
    fd = open("/sys/class/gpio/export",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1;
    }
    write(fd, STB_GPIO_INDEX, strlen(STB_GPIO_INDEX));
    close(fd);
    //初始化CLK
    fd = open("/sys/class/gpio/export",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2;
    }
    write(fd, CLK_GPIO_INDEX, strlen(CLK_GPIO_INDEX));
    close(fd);
    //初始化DIO
    fd = open("/sys/class/gpio/export",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3;
    }
    write(fd, DIO_GPIO_INDEX, strlen(DIO_GPIO_INDEX));
    close(fd);

    //设置端口STB方向
    sprintf(gpio_path_direction, "/sys/class/gpio/gpio%s/direction", STB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path_direction,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4;
    }
    write(fd, "out", strlen("out"));
    close(fd);

    //设置端口CLK方向
    sprintf(gpio_path_direction, "/sys/class/gpio/gpio%s/direction", CLK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path_direction,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5;
    }
    write(fd, "out", strlen("out"));
    close(fd);

    //设置端口DIO方向
    sprintf(gpio_path_direction, "/sys/class/gpio/gpio%s/direction", DIO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path_direction,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6;
    }
    write(fd, "out", strlen("out"));
    close(fd);

    return 0;
}

int stb_l(void)
{
    int fd;
    char gpio_value[35] = {0};

    sprintf(gpio_value, "/sys/class/gpio/gpio%s/value", STB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value,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1;
    }
    write(fd, "0", 1);
    close(fd);
}

int stb_h(void)
{
    int fd;
    char gpio_value[35] = {0};

    sprintf(gpio_value, "/sys/class/gpio/gpio%s/value", STB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value,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1;
    }
    write(fd, "1", 1);
    close(fd);
}

int clk_l(void)
{
    int fd;
    char gpio_value[35] = {0};

    sprintf(gpio_value, "/sys/class/gpio/gpio%s/value", CLK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value,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1;
    }
    write(fd, "0", 1);
    close(fd);
}

int clk_h(void)
{
    int fd;
    char gpio_value[35] = {0};

    sprintf(gpio_value, "/sys/class/gpio/gpio%s/value", CLK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value,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1;
    }
    write(fd, "1", 1);
    close(fd);
}

int dio_l(void)
{
    int fd;
    char gpio_value[35] = {0};

    sprintf(gpio_value, "/sys/class/gpio/gpio%s/value", DIO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value,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1;
    }
    write(fd, "0", 1);
    close(fd);
}

int dio_h(void)
{
    int fd;
    char gpio_value[35] = {0};

    sprintf(gpio_value, "/sys/class/gpio/gpio%s/value", DIO_GPIO_INDEX);
    fd = open(gpio_value, O_WRONLY);
    if(fd < 0)
    {
        return 1;
    }
    write(fd, "1", 1);
    close(fd);
}

/*
#define dio_l()         gpio_reset_io1_6();
#define dio_h()         gpio_set_io1_6();

#define clk_l()         gpio_reset_io1_4();
#define clk_h()         gpio_set_io1_4();

#define stb_l()         gpio_reset_io1_3();
#define stb_h()         gpio_set_io1_3();
*/

unsigned char  const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00,0x5E,0x48};//0123456789 A_d=
unsigned char  const tabdp[]={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void tm1638_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int i;
    for(i=0;i<8;i++)
    {
            clk_l();
            if(dat&0X01)
            {
                dio_h();
            }
            else
            {
                dio_l();
            }
            dat>>=1;
            clk_h();
    }
}

void tm1638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stb_l();
    tm1638_WriteDat(cmd);
    stb_h();
}

void tm1638_Write_Add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tm1638_Write_cmd(0x44);
    stb_l();
    tm1638_WriteDat(0xc0|addr);
    tm1638_WriteDat(dat);
    stb_h();
}

void tm1638_Write_LED(unsigned char  LED_flag)
{
    int i;
    for(i=0;i<8;i++)
    {
        if(LED_flag&(1<<i))
        {
            tm1638_Write_Addr(2*i+1,1);
        }
        else
        {
            tm1638_Write_Addr(2*i+1,0);
        }
    }
}

void tm1638_init(void)
{
    int res=0;
    unsigned char  i;
    res=init_port();
    printf("res=%d\r\n",res);
    dio_h();
    clk_h();
    stb_h();
    tm1638_Write_cmd(0x8b);
    tm1638_Write_cmd(0x40);
    /*stb_l();
    tm1638_WriteDat(0xc0);
    for(i=0;i<16;i++)
    {
        tm1638_WriteDat(0x00);
    }
    stb_h();*/
    for(i=0;i<8;i++)
    {
        tm1638_Write_Addr(i<<1,tab[12]);
    }
}

void disp_le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m1638_Write_Addr(i<<1,tab[dat[i]]);
        /*if(i==6)
        {
            tm1638_Write_Addr(i<<1,tabdp[dat[i]]);
        }
        else
        {
            tm1638_Write_Addr(i<<1,tab[dat[i]]);
        }*/

    }
}

2.2、main.c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m1638.h"

unsigned char dispdat[8];
unsigned char  i=0;
int js=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m1638_init();
	printf("tm1638_init\r\n");
	while(1)
	{
		js++;
		if(js>9999)
		{
			js=0;
		}

		//tm1638 disp
		dispdat[0]=0;
		dispdat[1]=0;
		dispdat[2]=0;
		dispdat[3]=0;
		dispdat[4]=js/1000;
		dispdat[5]=js%1000/100;
		dispdat[6]=js%1000%100/10;
		dispdat[7]=js%1000%100%10;
		disp_led(dispdat);
		usleep(10000);
	}
}

三、程序运行

编译后,运行程序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