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用的TVS管这2个值是什么指标,怎么选型?

楼主:
电源电路用的TVS管这2个值是什么指标

下面两个图中,这个值一般是什么指标?怎么选型?

网友:
【电源电路用的TVS管这2个值是什么指标】

前一个是TVS管正向最大电流,测试条件是单独的半个正弦波形,正弦波频率60Hz。

后一个是TVS管最大反向电流,测试条件图中未给出,估计是在datasheet中另外给出的,可能是标准雷电波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