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对地短路故障是怎么判断的?

楼主:
变频器的故障保护中,有对地短路这一项保护功能,请问这项功能在变频器软件方面是怎么检测到的?在什么阶段对该功能进行判断,是在上电初始化阶段还是待机阶段或者是运行阶段?又是根据什么判断的,输出电压还是输出电流,是检测一相输出还是三相输出综合判断?
我之前问有关方面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简略说道是在上电初始化阶段判断输出电流便没有详细展开。可否从硬件检测和软件程序判断这个故障保护功能。

网友:
检测对地短路故障,不仅仅需要软件,还需要相应的硬件,至少需要测量各相电流。

网友:
对地短路故障,在设备运行的各阶段均可能发生。所以,在设备工作的各阶段都需要检测。

网友:
应该是先把负载断开,判断是变频器内部对地,还是负载对地,

网友:
那么什么是内部对地短路?这个是指什么?负在对地是指输出相接地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