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A5ZJ开发板】EXIT中断测试及低功耗测试

楼主:
STM32U5A5ZJ的MCU可以使用1.8V电压进行直接供电,而不经过芯片内部的LDO调压器,这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芯片的功耗,而且芯片还具有睡眠等状态的管理,比较遗憾的是如果降到1.5V以下就更好了,直接使用电池供电。因为开发板上设置有可供电压转换的跳线,JP4跳线1-2接为3.3V供电,2-3接为1.8V供电,本次测试在1.8V电压供电下进行。

将 LED1 设置为切换指示 ,显示MCU 是处于睡眠模式还是运行模式。运行闪烁,睡眠熄灭。通过按键BUTTON唤醒。

一、系统设置

PC.13 连接到用户按钮,设置为EXTI中断,并配置为在按下按键时,在下降沿产生中断。PC7连接为LED1。用来指示系统运行状态。系统时钟设置为160MHZ,SysTick 设置为每 1 毫秒生成一个中断。

参考PWR_SLEEP例程,设置。

1、打开STM32CubeMX,选择RCC设置,

 将RCC的时钟,高速和低速都设置为内部振荡器,不知道为什么外部时钟不可以工作,试过几次都不成功。

2、设置GPIO引脚

这一步使用默认设置,因为使用了例程中的初始化代码。BUTTON为EXIT中断,PC7为GPIO输出。

3、设置电源管理为SMPS。

  直接供电和LDO供电自动切换,这里使用1.8V供电。

4、生成程序

  除了程序名称外,注意把生成到root选上,项目使用vscode为开发环境,所以选择STM32CubeIDE类型。

二、测试程序

1、转换为CMAKE项目,VSCODE 打开项目。

转换完后打开文件夹, 程序代码参考例程如下: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7177]@File[/url] PWR/PWR_SLEEP/Src/main.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15547]@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sample code shows how to use STM32U5xx PWR HAL API to enter
  • * and exit the Sleep mode.
  • ******************************************************************************
  • * @attention *
  • *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 Includes ------------------------------------------------------------------*/
  • #include "main.h"
  • /* Private includes ----------------------------------------------------------*/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 Private typedef -----------------------------------------------------------*/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 USER CODE END PTD */
  • /* Private define ------------------------------------------------------------*/
  • /* USER CODE BEGIN PD */
  • #define LED_TOGGLE_DELAY 100
  • /* USER CODE END PD */
  • /* Private macro -------------------------------------------------------------*/
  • /* USER CODE BEGIN PM */
  • /* USER CODE END PM */
  • /* Private variables ---------------------------------------------------------*/
  • /* USER CODE BEGIN PV */
  • static uint32_t TimingDelay;
  • /* USER CODE END PV */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 USER CODE END PFP */
  • /* Private user code ---------------------------------------------------------*/
  • /* USER CODE BEGIN 0 */
  • /* USER CODE END 0 */
  •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int
  • */
  • int main(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USER CODE END 1 */
  • /* MCU Configuration--------------------------------------------------------*/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HAL_Init();
  •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 USER CODE END Init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ystemClock_Config();
  •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 SystemPower_Config();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MX_ICACHE_Init();
  • /* USER CODE BEGIN 2 */
  • /* Enable PWR clock */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 Configure LED1 */
  • BSP_LED_Init(LED1);
  • /* User push-button (line 13) will be used to wakeup the system from SLEEP mode */
  •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 USER CODE END 2 */
  • /* Infinite loop */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 Insert 5 seconds delay */
  • HAL_Delay(5000);
  • BSP_LED_Off(LED1);
  • /*Suspend Tick increment to prevent wakeup by Systick interrupt.
  • Otherwise the Systick interrupt will wake up the device within 1ms (HAL time base)*/
  • HAL_SuspendTick();
  • /* Enter Sleep Mode , wake up is done once User push-button is pressed */
  •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 /* Resume Tick interrupt if disabled prior to SLEEP mode entry */
  • HAL_ResumeTick();
  • /* Re-configure LED1 */
  • BSP_LED_Init(LED1);
  • }
  • /* USER CODE END 3 */
  •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 @retval None
  •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1;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0;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0;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 |RCC_CLOCKTYPE_PCLK3;
  •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
  • /*
  • * Dis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in Dead Battery pins of UCPD peripheral
  • */
  • HAL_PWREx_DisableUCPDDeadBattery();
  • /*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USER CODE BEGIN PWR */
  • /* USER CODE END PWR */
  • }
  • /**
  • * @brief I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 /* USER CODE BEGIN 4 */
  • /**
  • * @brief SYSTICK callback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
  • if (TimingDelay != 0)
  • {
  • TimingDelay--;
  • }
  • else
  • {
  • /* Toggle LED1 */
  • BSP_LED_Toggle(LED1);
  • TimingDelay = LED_TOGGLE_DELAY;
  • }
  • }
  • /* USER CODE END 4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 @retval None
  • */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while(1)
  • {
  •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 @retval None
  • */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 /* USER CODE BEGIN 6 */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 Turn on the LED1 */
  • BSP_LED_On(LED1);
  • /* Infinite loop */
  • while (1)
  • {
  • }
  • /* USER CODE END 6 */
  •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三、运行

1、将JP4跳线到1.8V电压。

板子上带了一片LDO芯片,电压降到1.8V。测量了一下差不多。

2、下载程序

因为程序不能在调试模式下运行,所以必须完成编译后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烧录,

 程序烧写完成后,RESET一下,启动 板子LED1灯闪烁5秒,

  5秒过后,板子LED1熄灭,按BUTTON后,开始闪烁5秒。

 过程可以重复。

四、抗干扰测试。

工具还是电子打火机。在睡眠状态,反复的打火,发现并不能使得板子启动。这虽然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睡眠状态比较稳定。当然这一方法需要改进。等有更好的方案了在进行测试。

网友A:
低功耗测试需要断开一些板子上的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测试需要断开一些板子上的器件吗?

本测试不需要,只是验证睡眠切换和1.8V直接内核供电,如果严格的测试可以将JP4全部拿掉,通过外部供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