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3 Linux 开发板测评】——ssh登录

楼主:
一、SSH 登录

首先关闭防火墙。
将网卡的IPV4地址设置为 172.32.0.100,避免和设备地址冲突。
使用 Windows 电脑自带的 Powershell 终端输入口令进行直接登录。输入ssh root@172.32.0.93,随后输入密码luckfox即可。
或者使用MobaXterm 登录也行。打开 MobaXterm 远程登录软件,选择Session->SSH,在Remote host输入Luckfox Pico 的静态 IP 地址172.32.0.xxx(根据自己的实际IP来填写)。
输入用户名root,密码即可。

网友A:
不晓得什么原因,我用串口跟ADB都可以登入,SSH就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什么原因,我用串口跟ADB都可以登入,SSH就是不行?

看看时不是22端口被占用了,或者说其他的ssh设备能的登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时不是22端口被占用了,或者说其他的ssh设备能的登陆吗

试过几种方式都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几种方式都是不行的。

我是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开发板,用ssh能不能登上,这样排除下你电脑配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开发板,用ssh能不能登上,这样排除下你电脑配置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我重烧录 buildroot 镜像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我重烧录 buildroot 镜像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