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对地绝缘和漏电流是什么计算的?

楼主:
对于一台变频器,其绝缘电阻具体定义是指什么,该值的大小有何意义?如何精准的计算其阻值?变频器的绝缘电阻大小对变频器有什么优缺点?绝缘电阻和漏电流有没有紧密联系,变频器的漏电流对变频器的使用有何影响?

网友:
“该值的大小有何意义?”

直接关系着设备本身的安全,或者设备使用者的安全,,,,

网友:
任何加电工作的电气设备的基本指标

如果一个设备绝缘性不好,结果自己想吧

网友:
变频器的漏电流对变频器的使用有何影响?

还是建议要分清是变频器本体漏电,还是变频器输入线对地的漏电流,,,,

还有,如用的变频器受潮、环境差的环境比如积灰多,会对影响变频器绝缘,绝缘也有可能老化,端线松弛影响绝缘性,,这样与漏电流是两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