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flash被锁,Jlink能连接但是有小片区无法擦除

楼主:
大家有知道怎么解锁芯片flash的吗,有好几个芯片被锁住,使用Jlink也无法识别芯片,还有几个可以使用Jlink连接到芯片、但是烧录程序后校验失败,见下图

网友:
通过jink连接成功后执行全片擦除、读取回来的还有部分区间未被擦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1、执行擦除后、回读片区,打印的信息

  2、总有一部分数据不是FFFFFFFF

网友:
不太清楚这部分FLASH是做什么的?

目前为止L1306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用XDS110那种TI专用的烧录器试试呢?

网友A:
芯片被锁了,只能用TI自家的XDS解锁。

这玩意,以前搞CC2640经常,淘宝山寨日常备用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被锁了,只能用TI自家的XDS解锁。 这玩意,以前搞CC2640经常,淘宝山寨日常备用一个吧

手上有XDS,不知道怎么解锁。还有烧录到一半断开JLink再烧录就提示被锁,再也不发烧录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XDS,不知道怎么解锁。还有烧录到一半断开JLink再烧录就提示被锁,再也不发烧录进去了。。。

具体怎么操作我也不记得了,你可能要看看XDS的手册,或者直接百度,按道理,XDS这货主要的作用就是解锁。

因为没事谁平时都喜欢用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我也不记得了,你可能要看看XDS的手册,或者直接百度,按道理,XDS这货主要的作用就是解锁。 ...

看了FAE给的PPT,需要配合CCS使用XDS发送脚本命令去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FAE给的PPT,需要配合CCS使用XDS发送脚本命令去恢复

哦,那可能我那时候,在乐源,我们每年要的东西多,FAE比较给力,可能是一开始就出现在我入职接手的资料里了把~~

我确实没啥印象,当时就这事我找过FAE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之前还都可以使用,结果不知道更新了什么,就一直不能连接了,提示连接不到目标,存在什么SWD错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之前还都可以使用,结果不知道更新了什么,就一直不能连接了,提示连接不到目标,存在什 ...

看了FAE给的PPT,需要配合CCS使用XDS发送脚本命令去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FAE给的PPT,需要配合CCS使用XDS发送脚本命令去恢复

我也是用了一个PPT上的方法恢复的,好像有三种,我用的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了一个PPT上的方法恢复的,好像有三种,我用的第二种

请问怎么解锁的,能发一份吗,27277762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