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车规MCU开发板】 SPI-DMA方式驱动LCD

楼主:
测试SPI-DMA方式驱动LCD显示屏。

一、硬件部分

测试使用SPI1接口

二、程序部分

2.1、SPI初始化部分

#include "main.h"

uint16_t *lcd_data_buf;

//LCD_RS  --> D7
//LCD-RST --> D6
//LCD-CS  --> D10
//LCD-BK  --> A3
//TP-CS   --> D8
//TP-INT  --> D9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initialize lcd spi1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cd_hw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时钟使能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端口初始化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SCK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SPI_SCK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SPI_SCK_PORT,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MISO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SPI_MISO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SPI_MIS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MOSI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SPI_MOSI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SPI_MOSI_PORT, &gpio_init_struct);

	//SPI初始化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4;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LOW;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1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LCD_SPI_SELECTED, &spi_init_struct);

  spi_i2s_dma_transmitter_enable(LCD_SPI_SELECTED, TRUE);
  spi_enable(LCD_SPI_SELECTED, TRUE);

	/*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reset(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buffer_size = 0xFFFE;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base_addr = (uint32_t)lcd_data_buf;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base_addr = (uint32_t)LCD_SPI_MASTER_DR_Bas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HALF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FALSE;
  dma_init(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 &dma_init_struct);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3, DMA_FLEXIBLE_SPI1_TX);
}

/**
  * @brief  lcd spi1 receive data
  * @param  none
  * @retval receive data
  */
uint8_t lcd_spi1_data_receive(void)
{
  uint32_t retry = 0;
  spi_i2s_flag_clear(LCD_SPI_SELECTED, SPI_I2S_RDBF_FLAG);
  spi_i2s_data_transmit(LCD_SPI_SELECTED, 0);
  while (spi_i2s_flag_get(LCD_SPI_SELECTED,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retry++;
    if(retry > 0xFFFFF)
    {
      return 0;
    }
  }
  return (uint8_t)spi_i2s_data_receive(LCD_SPI_SELECTED);
}

/**
  * @brief  lcd spi1 write
  * @param  data: write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lcd_spi1_write(uint8_t data)
{
  uint32_t retry = 0;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retry++;
    if(retry > 10000)
      return;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data);
  retry = 0;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BF_FLAG) == SET)
  {
    retry++;
    if(retry > 0xFFFFF)
      return;
  }
}

/**
  * @brief  spi mode switch between lcd and touch
  * @param  mode
  *         1:touch, 0:lcd
  * @retval none
  */
void spi_switch(uint8_t mode)
{
  if(mode)
  {
    //LCD_CS1_SET;
    spi_enable(LCD_SPI_SELECTED, FALSE);
    LCD_SPI_SELECTED->ctrl1_bit.mdiv_l = SPI_MCLK_DIV_32;
    spi_enable(LCD_SPI_SELECTED, TRUE);
    //LCD_CS2_CLR;
  }
  else
  {
    //LCD_CS2_SET;
    spi_enable(LCD_SPI_SELECTED, FALSE);
    LCD_SPI_SELECTED->ctrl1_bit.mdiv_l = SPI_MCLK_DIV_4;
    spi_enable(LCD_SPI_SELECTED, TRUE);
    //LCD_CS1_CLR;
  }

}

2.2、lcd驱动程序

#include "main.h"

_lcd_dev lcddev;

void init_lcd_por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RST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BLK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RS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CD_CS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OMUX_PERIPH_CLOCK, TRUE);
	gpio_pin_remap_config(SWJTAG_GMUX_010,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LCD-RS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RS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RS_PORT, &gpio_init_struct);

	//LCD-RS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RST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RST_PORT, &gpio_init_struct);

	//LCD-CS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CS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CS_PORT, &gpio_init_struct);

	//LCD-BK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CD_BLK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CD_BLK_PORT, &gpio_init_struct);
}

static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ES_CLR;
    DELAY(100);
    LCD_RES_SET;
    DELAY(100);
}

static void LCD_WR_REG(uint8_t reg)
{
    LCD_DC_CLR;

		LCD_CS_CLR;
		lcd_spi1_write(reg);
		LCD_CS_SET;

    LCD_DC_SET;
}

static void LCD_WR_DATA(uint8_t data)
{
    LCD_DC_SET;

		LCD_CS_CLR;
		lcd_spi1_write(data);
		LCD_CS_SET;
}

static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reg, uint16_t regdata)
{
    LCD_WR_REG(reg);
    LCD_WR_DATA(regdata);
}

static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_REG(lcddev.wramcmd);
}

static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int16_t Data)
{
    LCD_DC_SET;
		LCD_CS_CLR;
		lcd_spi1_write(Data >> 8);
		lcd_spi1_write(Data & 0xFF);
		LCD_CS_SET;
}

void LCD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lcddev.setxcmd = 0x2A;
    lcddev.setycmd = 0x2B;
    lcddev.wramcmd = 0x2C;
    switch (direction)
    {
    case 0:
        lcddev.width = LCD_W;
        lcddev.height = LCD_H;
        LCD_WriteReg(0x36, (1 << 3) | (0 << 6) | (0 << 7)); /* BGR==1,MY==0,MX==0,MV==0 */
				break;
    case 1:
        lcddev.width = LCD_H;
        lcddev.height = LCD_W;
        LCD_WriteReg(0x36, (1 << 3) | (0 << 7) | (1 << 6) | (1 << 5)); /* BGR==1,MY==1,MX==0,MV==1 */
        break;
    case 2:
        lcddev.width = LCD_W;
        lcddev.height = LCD_H;
        LCD_WriteReg(0x36, (1 << 3) | (1 << 6) | (1 << 7)); /* BGR==1,MY==0,MX==0,MV==0 */

				break;
    case 3:
        lcddev.width = LCD_H;
        lcddev.height = LCD_W;
        LCD_WriteReg(0x36, (1 << 3) | (1 << 7) | (1 << 5)); /* BGR==1,MY==1,MX==0,MV==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 uint16_t yStar,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Star >> 8);
    LCD_WR_DATA(0x00FF & xStar);
    LCD_WR_DATA(xEnd >> 8);
    LCD_WR_DATA(0x00FF & xEnd);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Star >> 8);
    LCD_WR_DATA(0x00FF & yStar);
    LCD_WR_DATA(yEnd >> 8);
    LCD_WR_DATA(0x00FF & yEnd);

    LCD_WriteRAM_Prepare();
}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LCD_SetWindows(Xpos, Ypos, Xpos, Ypos);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if 0   /* not use dma */
    unsigned int i, m, j;
    uint8_t buf[80];

    for (i = 0; i < 40; i++)
    {
        buf[2 * i] = Color >> 8;
        buf[2 * i + 1] = Color & 0xff;
    }

    LCD_SetWindows(0, 0, lcddev.width - 1, lcddev.height - 1);

    for (i = 0; i < lcddev.height; i++)
    {
        for (m = 0; m < lcddev.width;)
        {
            m += 40;
						LCD_CS_CLR;
            //spi_send(buf, 80);
						for(j=0;j<80;j++)
						{

							lcd_spi1_write(buf[j]);
						}
						LCD_CS_SET;
        }
    }

#else   /* use dma */
	uint32_t num,num1;
  //lcd_set_window(0, 0, LCD_WIDTH - 1, LCD_HEIGHT - 1);
	LCD_SetWindows(0, 0, lcddev.width - 1, lcddev.height - 1);
  LCD_DC_SET;
	LCD_CS_CLR;
  spi_frame_bit_num_set(LCD_SPI_SELECTED, SPI_FRAME_16BIT);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ctrl_bit.mincm = FALSE;
	num = lcddev.width * lcddev.height;
  while(num)
  {
    if(num >= 0xFFFE)
    {
      num -= 0xFFFE;
      num1 = 0xFFFE;
    }
    else
    {
      num1 = num+2;
      num = 0;
    }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ctrl_bit.chen = FALSE;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dtcnt_bit.cnt = num1;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maddr  = (uint32_t)&Color;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ctrl_bit.chen = TRUE;
    while(dma_flag_get(LCD_SPI_MASTER_Tx_DMA_FLAG) != SET);
    dma_flag_clear(LCD_SPI_MASTER_Tx_DMA_FLAG);
  }
	LCD_CS_SET;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ctrl_bit.mincm = TRUE;
  spi_frame_bit_num_set(LCD_SPI_SELECTED, SPI_FRAME_8BIT);

#endif

}

void LCD_Fill(uint16_t xsta, uint16_t ysta,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uint16_t color)
{
//    uint16_t i, j;
//    LCD_SetWindows(xsta, ysta, xend - 1, yend - 1);
//		LCD_DC_SET;
//    for (i = ysta; i < yend; i++)
//    {
//        for (j = xsta; j < xend; j++)
//        {
//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
//    }
#if 0   /* not use dma */
//  uint16_t i, j;
//  for(i = sy; i <= ey; i++)
//  {
//    lcd_set_cursor(sx, i);

//    for(j = sx; j < ex; j++)
//    {
//      lcd_wr_data16(*color++);
//    }
//  }

#else   /* use dma */
	uint32_t num,num1;
	//lcd_set_window(sx, sy, ex - 1, ey - 1);
  LCD_SetWindows(xsta, ysta, xend - 1, yend - 1);
	LCD_CS_CLR;
  LCD_DC_SET;
  //num = (ex - sx) * (ey - sy);
	num = (xend - xsta) * (yend - ysta);
  spi_frame_bit_num_set(LCD_SPI_SELECTED, SPI_FRAME_16BIT);
  while(num)
  {
    if(num >= 0xFFFE)
    {
      num -= 0xFFFE;
      num1 = 0xFFFE;
    }
    else
    {
      num1 = num;
      num = 0;
    }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ctrl_bit.chen = FALSE;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dtcnt_bit.cnt = num1;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maddr  = (uint32_t)color;
    LCD_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ctrl_bit.chen = TRUE;
    while(dma_flag_get(LCD_SPI_MASTER_Tx_DMA_FLAG) != SET);
    dma_flag_clear(LCD_SPI_MASTER_Tx_DMA_FLAG);
    color += num1;
  }
  spi_frame_bit_num_set(LCD_SPI_SELECTED, SPI_FRAME_8BIT);
	LCD_CS_SET;
#endif
}

void lcd_fill_array_spi(uint16_t Xstart, uint16_t Ystart,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void *Image)
{
    uint32_t size = 0;

    size = (Xend - Xstart + 1) * (Yend - Ystart + 1) * 2;/*16bit*/
    LCD_SetWindows(Xstart, Ystart, Xend, Yend);
    LCD_DC_SET;
		LCD_CS_CLR;
    //spi_send(Image, size);
		LCD_CS_SET;
}

static void _ili9341_init(void)
{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3);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9);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 Power control */
    LCD_WR_DATA(0x26);  /* VRH[5:0] */

    LCD_WR_REG(0xC1);   /* Power control */
    LCD_WR_DATA(0x11);  /* SAP[2:0];BT[3:0] */

    LCD_WR_REG(0xC5);   /* VCM control */
    LCD_WR_DATA(0x35);
    LCD_WR_DATA(0x3E);

    LCD_WR_REG(0xC7);   /* VCM control2 */
    LCD_WR_DATA(0XBE);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
    LCD_WR_DATA(0x2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B);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
    LCD_WR_DATA(0x08);

    LCD_WR_REG(0x26);   /* Gamma curve selected */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 set Gamma */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1A);
    LCD_WR_DATA(0X18);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87);
    LCD_WR_DATA(0X32);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 set Gamma */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5);
    LCD_WR_DATA(0X27);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9);
    LCD_WR_DATA(0X3A);
    LCD_WR_DATA(0X78);
    LCD_WR_DATA(0X4D);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8);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38);
    LCD_WR_DATA(0X3A);
    LCD_WR_DATA(0X2F);

    LCD_WR_REG(0x29);
}

static uint16_t color_array[] =
{
    WHITE, BLACK, BLUE, BRED,
    GRED, GBLUE, RED, YELLOW
};

void lcd_spi_test(void)
{
	uint8_t index = 0;
	for (index = 0; index < sizeof(color_array) / sizeof(color_array[0]); index++)
	{
			LCD_Clear(color_array[index]);
			DELAY(200);
	}
}

void lcd_draw_poi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32_t color)
{
		LCD_SetCursor(x, y);
		LCD_WriteRAM_Prepare();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void init_lcd(void)
{
	init_lcd_port();
	lcd_hw_init();
	LCD_RESET();        /* LCD Hardware Reset */
	LCD_WR_REG(0x11);   /* Sleep out */
	DELAY(120);         /* Delay 120ms */
	_ili9341_init();    /* IlI9341 init */
	LCD_BLK_CLR;        /* Open Backlight */
	LCD_direction(USE_DIRECTION);
}

2.3、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uint8_t spi1_tx_buf[10];
  	system_clock_config();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delay_init();
	init_usart(115200);
	init_led();
	init_key();
	init_i2c();
	init_lcd();
	lcd_spi_test();
	LCD_Clear(WHITE);
	g_point_color = WHITE;

	lcd_show_string(10, 40, 240, 32, 32, "AT32A403A", RED);
	lcd_show_string(10, 80, 240, 24, 24, "LCD TEST", RED);
	lcd_show_string(10, 110, 240, 16, 16, "https://bbs.eeworld.com.cn/", RED);

  	while(1)
    {
	   led2_tog();
	   delay_ms(100);
    }
}

三、程序运行

下载程序后,复位开发板

lcd

网友:
都是代码,SPI-DMA方式驱动LCD看结果是行的

网友:
请问你的system_clock_config()是怎样的呢?我调用了system_clock_config就没显示了,时钟有什么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