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这个ACDC电路呢

楼主:
下面的这个是ACDC电路, 没有控制芯片是个怎么的工作原理?,变压器是怎么耦合到次级电压的?

网友:
【下面的这个是ACDC电路, 没有控制芯片是个怎么的工作原理?】

没有控制芯片,可能是自激。但我严重怀疑此电路是否能够工作,因为MOS管门极上的电容容量高达47uF。

网友:
【下面的这个是ACDC电路, 没有控制芯片是个怎么的工作原理?】

图中有个元件,看符号是个MOS管,但标注为 IC01。这样的标注,往往是个集成电路。IC本来就是集成电路的简写。

网友:
【下面的这个是ACDC电路, 没有控制芯片是个怎么的工作原理?】

有这样的带功率管的控制芯片例如TOP227,其外形就是TO220封装,且仅有三条引脚,和普通功率MOS管很相似。但其内部相当复杂,包括了振荡电路,脉冲宽度调制电路,也包括了功率开关管。

猜测这图的作者找不到符号,拿个现成的MOS管符号来代替了,反正都是三条腿。

网友:
【下面的这个是ACDC电路, 没有控制芯片是个怎么的工作原理?】

拿这幅电原理图对照一下你的电原理图。

网友:
楼上都回答差不多了。整流桥下面有一个IC01 ,是个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