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2测评】Jlink下载出错

楼主:
@nmg 我在试验用jlink进行调试与下载时出错日志如下:

开始下载程序:2024-02-04 23:04:13
Download Start Address: 0x80000400
C:\RT-ThreadStudio>"C:/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SEGGER/J-Link/v7.94g\JLink.exe" -device HPM6750xVMx -ExitOnError -CommanderScript C:\RT-ThreadStudio\workspace/.metadata/Temp/rtthread_download_init.jlink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7.94g (Compiled Jan 24 2024 15:53:36)
DLL version V7.94g, compiled Jan 24 2024 15:52:26
J-Link Commander will now exit on Error
J-Link Command File read successfully.
Processing script file...
J-Link>si JTAG
J-Link connection not established yet but required for command.
Connecting to J-Link via USB...O.K.
Firmware: J-Link V11 compiled Dec  4 2023 10:22:45
Hardware version: V11.00
J-Link uptime (since boot): 0d 00h 10m 51s
S/N: 601012352
License(s): RDI, FlashBP, FlashDL, JFlash, GDB
USB speed mode: High speed (480 MBit/s)
VTref=3.303V
Selecting JTAG as current target interface.
J-Link>jtagconf -1 -1
J-Link>exec device=HPM6750xVMx
Device "HPM6750XVMX" selected.
J-Link>speed auto
Selecting auto as target interface speed
J-Link>r
Target connection not established yet but required for command.
Device "HPM6750XVMX" selected.
Connecting to target via JTAG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Failed to identify target. Resetting via Reset pin and trying again.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Cannot connect to target.
Script processing completed.

我查找了一下资料,有网友说要选择SWD下载,我试了也是一样。

求帮助!

网友:
检查下线吧

网友:
怀疑是硬连接有问题

网友A:
J-LINK11是可以下载的,太旧的不行。我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11是可以下载的,太旧的不行。我的正常。

我的是V11,连接,是10针的排线,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我晚点回家,用万用表一根一根量一下看看,按理来说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找到用户手册,然后看到板子连的丝印,才发现跟我的10PIN跳线的线序不一样。经过用杜绑线跳线,现在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