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48V转DC12V电源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这个DC48V转DC12V电路没有设计隔离变压器,设计是否合理呢?

网友A:
该电路一共只有三条线:红色、黄色和黑色,本来就是非隔离的,所以没有设计隔离变压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是电动车用48V 转12V 典型电路,用在电动车上,所以考虑成本不用隔离挺合理的。

网友C:
芯片电源供电部分有欠缺,有保护后电压击穿芯片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电源供电部分有欠缺,有保护后电压击穿芯片的可能

这倒不用担心。3842~3845芯片内部自带保护电路,芯片的7脚电压超过36V时内部稳压二极管动作,将7脚电压箝位在36V,最大电流允许25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是电动车用48V 转12V 典型电路,用在电动车上,所以考虑成本不用隔离挺合理的。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

这样设计合理吗?为什么这么设计。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一共只有三条线:红色、黄色和黑色,本来就是非隔离的,所以没有设计隔离变压器。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

这样设计合理吗?为什么这么设计。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 这样设计合理吗?为什么这么设计。求教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 这样设计合理吗?为什么这么设计。求教

【这样设计合理吗?】

我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典型的Buck电路,应用非常广泛。

所有Buck电路,功率开关管击穿后输出电压均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 这样设计合理吗?为什么这么设计。求教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是的。

这样设计合理吗?-----设计的合理不合理看使用的场景,这个电路是典型的电动车48V电池变压给12V车灯等设备用的。36V是交流电的安全电压,而电动车系统是直流电,一般来说行业规定的安全电压为60V。所以用在电动车上我认为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设计。------用隔离方案的话成本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合理吗?】 我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典型的Buck电路,应用非常广泛。 所有Buck电路,功率开 ...

有点疑问,如果MOS管击穿,直接输出高压会把负载烧坏,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是的。 这样设计合理吗?-----设计的合理不合 ...

这样的设计是否有隐患?输出为什么不用变压器隔离后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疑问,如果MOS管击穿,直接输出高压会把负载烧坏,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如果MOS管击穿,直接输出高压会把负载烧坏,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不这样设计,你认为应该怎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设计是否有隐患?输出为什么不用变压器隔离后整流,,

我上面帖子已经回答的非常详细了。

这样的设计是否有隐患?-----设计的合理不合理看使用的场景,这个电路是典型的电动车48V电池变压给12V车灯等设备用的。36V是交流电的安全电压,而电动车系统是直流电,一般来说行业规定的安全电压为60V。所以用在电动车上我认为没有问题。

输出为什么不用变压器隔离后整流-----成本高。

这样设计合理吗?-----设计的合理不合理看使用的场景,这个电路是典型的电动车48V电池变压给12V车灯等设备用的。36V是交流电的安全电压,而电动车系统是直流电,一般来说行业规定的安全电压为60V。所以用在电动车上我认为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设计。------用隔离方案的话成本高。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是否有隐患?------看来你还是没从根本上理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产品你在室内使用,你就基本不用考虑防水,要是在室外使用,你就要考虑雨淋和湿气,你要是在水下使用,你就要考虑完全防水,你现在拿这个产品问我设计的是否有隐患,你也不说你用在什么地方,你让我怎么回答你。

你这个48V转12V的电路,我告诉你了,你要用在电动车上,我认为没问题,你要用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是否有隐患?------看来你还是没从根本上理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产品你在室内使用,你 ...

此回复讲得明白透彻。不讲使用条件,没法说合理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场管击穿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吧-----是的。 这样设计合理吗?-----设计的合理不合 ...

用隔离方案的话成本高,不应该归结与成本高,设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成本高就不考虑安全?

意思场管击穿只是烧坏设备,不会伤及人身安全

请教个问题,这里是输出12v10A,调整管如果失控击穿,是不是不能保护后面负载,这个是不是隐患,怎么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合理吗?】 我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典型的Buck电路,应用非常广泛。 所有Buck电路,功率开 ...

电源调整管就是初次极隔离作用,这里是输出12v10A,调整管如果失控击穿,是不是不能保护后面负载,这个是不是隐患,怎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