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在无输入信号时有交流输出

楼主:
振动台功放作为信号放大器,在没有输入时,输出的直流交流电压都是要很小的, 直流输出电压好的产品是10mV以下,交流输出电压一般是在0.1V以下。

如果功放在没有输入信号,就有交流电压输入,就会导致振动台不能正常工作。

有一个功放在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的电压就有15V,经检查是反馈回路故障。

有一个功放在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的电压就有2.7V,转动输出电位器,输出电压跟着变化,查了几天故障,应该是信号放大级的IC产生了自激振荡。

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有510倍,当把放大倍减小120倍时,输出电压就减小到1.02V,调节输出电位器时输出电压就不会变了。

后来把放大倍数变成几倍时,功放 的输出电压就是交流0.2Vac  0.007Vdc了,接上音响放音乐,音质很好了。

网友:
有一个功放在没有输入信号时,输出的电压就有2.7V,转动输出电位器,输出电压跟着变化,查了几天故障,应该是信号放大级的IC产生了自激振荡。

“应该是信号放大级的IC产生了自激振荡”?为什么?

网友:
这个单运放的放大倍数有510,在运放的输入是0时,输出有2V的交流电压,我认为是IC内部原因造成的自激振荡了,我的方法是把放大倍数减到100内,

       运放的两个平衡端是悬空的,通过电阻接负电源,接电位器调平衡我试了没有用,就直接用相同的电阻接了。

       再不行就是换运放了。